[综合] 讨论一个话题,关于线材的负载。

楼主(2020-04-10):
拆的电源线发现规格有0.5 0.75 0.824  1  1.25  1.5  2  2.5  3mm2的,那么平方和铜材都达标,长度都一样的情况下,各能承受多大的功率那?网上各种说法都有。

此外我也对照AWG看到各种线径。

我们只讨论电脑,电饭锅等带双插头和插板的电源线。。

此外再讨论一个话题,欧标八字的两圆插头标的都很小,250v 2.5a的。插头只有头部有金属部分,其他白色的绝缘部分占大多数,看起来似乎更安全。比如下图这两个平河的电源线。我仔细对比了下,线材和插头的塑料材质还有线径几乎都一样。为什么欧标的标的这样保守那?

楼主:
转一个文章,0.75和1平方的对比。。只少0.25MM2就这么大的差距?

楼主:
新国标插座为什么将电源线加粗到1平方毫米?原来是这样
2017-05-12 21:07充电头网 (swift)
随着国民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也迎来了升级,空调、洗衣机、热水器等为代表的大功率用电器已成为每个家庭的标配,由此带来的用电安全问题也引发关注。2017年4月14日,新一版插座行业的国家标准正式开始执行。新国标的变化主要在于四点:①增加保护门②电源线加粗③提升外壳材料阻燃性④整机过3C认证,其中最容易出现猫腻的要数电源铜芯由之前的0.75mm²加粗到1mm²。

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导线越粗,大功率下使用越安全。在插座制造中,电源线往往占据很大一部分成本,这也是很多插座制造商不愿意加粗导线的原因。目前市场上仍有许多0.75mm²的“新国标”插座在销售,甚至还有部分品牌只加粗电源线,不加粗里面的铜芯,以此欺骗消费者。

0.75mm²和1mm²数字上相差不大,但在用电安全上却是天壤之别,马虎不得。下面我们就通过一组实验来直观的感受下两者的差别。

上图中,左边是0.75mm²电源线插座,右边是1mm²电源线新国标插座,两者同时在2500W负载下工作一小时,测试两者电源线表面的温度差异,实验在温升试验机上进行。

在两款插座的电源线上分别布置热敏电耦用于测量温度。

负载为250V~10A。

一小时后,温升试验机显示:0.75mm²电源线插座所在的工位一温度为45.1℃,1mm²电源线新国标插座所在的工位五温度为42.3℃,两者温度相差3℃,而这仅仅是在2500W功率下的温度差异,一般电磁炉的功率在2000-3000W,电吹风的功率在1500W-2000W,许多家用电器都可以轻松达到这个功率。

继续增大功率到3400W,此时电流为16A左右。

我们这里使用电热炉做为负载。

一小时后,0.75mm²电源线插座温度达到70℃,已有明显的烫手感。

而1mm²电源线现国标插座温度只有51℃,略有烫手感。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到两者温度相差了近20℃,高下立判。

在功率只增加900W的情况下,0.75mm²电源线插座的温度差竟然有24.9℃,而1mm²电源线插座的温度只有8.7℃,试想一下将功率提升到4000W、5000W,0.75mm²的电源线会不会直接融化掉呢?一旦造成短路,将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

0.75mm²的电源线插座在10000W负载下,先是开始冒烟。

20秒后直接短路产生电火花,场面十分吓人。

而新国标1mm²电源线的插座只有轻微的软化。

看到这里你或许已经明白下次买插座应该怎么选了。看似很普通的插座也不能掉以轻心,在购买插座时,应尽量选择承载能力更强,安全性更高的新国标插座,保障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楼主:
再转一篇文章,不知道是不是枪文。https://m.sohu.com/a/141959301_126540

负载7000W 5分钟后新旧两款插座电源线的温度差已经达到20°C,当负载增加到10000W时,新国标插座电源线温度超过了90°C,此时旧款插座电源线已经超过150°C,最终绝缘皮融化引发短路造成爆炸起火。

电源线导体的横截面积看似只是增加了0.25平方毫米,却大大增强了插座的承载能力,从而减少很多由于线缆过载引发的安全事故。所以说,使用公牛新国标插座产品相比旧国标产品而言,更加的安全可靠!■

网友:
高频的话,多股线比单股好用

网友A:
负载7000W 5分钟后新旧两款插座电源线的温度差已经达到20°C,,,,,,,,,,,超载测试?这个数据有用

网友B:
大概估算1平方毫米通6A左右电流

网友:
很有帮助,感谢

网友:
查询电工手册 有详细的标准

楼主:
0.25MM2的差距真的那么大吗??我有点不太相信,有使用实际经验的老玩家吗?解释一下?

网友:
线损跟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跟导线的长度成正比,跟线径的平方成反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负载7000W 5分钟后新旧两款插座电源线的温度差已经达到20°C,,,,,,,,,,,超载测试?这个数据有用 ...

一般没有电工知识的百姓那理会超不超标使用,使劲插满电器不坏就继续用。1平方国标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没有电工知识的百姓那理会超不超标使用,使劲插满电器不坏就继续用。1平方国标还是有必要的。 ...

关键是现在普通百姓家里大量的都是山寨劣质插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估算1平方毫米通6A左右电流

国产排插以前0.75都标10a........
就是新国标1mm也还是标的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