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0年产ez7410拆解

楼主(2020-04-10):
刚买的松下7410电批,生产日期2020年初,拆开来看看,和老款有撒不一样。第一级塑料齿轮换成金属齿轮了,波箱还是尼龙波箱。

网友A:
楼主有没有什么松下电批电池的渠道推荐,要实惠的,谢啦

网友B:
正负极处散热片缩水掉了

印象中   3.6~7.2v低压电动螺丝刀  波箱没见过是金属的

网友:
一级齿轮 原来也有金属的 我家就有一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负极处散热片缩水掉了

印象中   3.6~7.2v低压电动螺丝刀  波箱没见过是金属的 ...

一直都有 不过可能是少数有 我几年前买过半截7410 就是全金属齿轮的 手头其他三个都是第一级是尼龙的

网友D:
什么渠道? 价格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正负极处散热片缩水掉了

印象中   3.6~7.2v低压电动螺丝刀  波箱没见过是金属的 ...

skil5612波箱全金属

网友:
一级的齿轮都换了为啥外齿圈还用尼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有 不过可能是少数有 我几年前买过半截7410 就是全金属齿轮的 手头其他三个都是第一级是尼龙的 ...

发烧松下的时候  研究过一段时间

松下7410笼统地说   分3个批次

national版   Panasonic老版和新版

Panasonic版本中  很闪亮的快速夹头是新版的 有氧化膜灰蒙蒙的夹头是老版的

national版都有散热片

Panasonic老版极少部分有  新版都没有散热片

至于一级齿轮

Panasnic新版一级齿轮都是金属

national版和Panasonic老版  一级齿轮都是尼龙

我拆过不少7410   没见过一级齿轮坏掉的  一般都是电机碳刷先完蛋

感觉金属齿轮踏实就买新版的

网友:
塑料齿轮噪音应该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skil5612波箱全金属

搜了一下  还真是全金属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什么松下电批电池的渠道推荐,要实惠的,谢啦

手上有套全新两电一机一箱一充的机子,需要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渠道? 价格多少?

日亚买的,走的转运,没被睡。大概700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什么松下电批电池的渠道推荐,要实惠的,谢啦

闲鱼买了3个。换了电芯。改了typec充电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烧松下的时候  研究过一段时间

松下7410笼统地说   分3个批次

一级齿轮,我个人感觉尼龙好一些,噪声小、反应快,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说拆过7410/7411波箱的人都知道,主轴尾部卡簧下压着一个六爪弹片,对应是两个长柱型承珠,主要用途机械止停、扭力打滑、防止过盈,这也是松下工具的特点与专利。
但是------一级齿轮是金属的,大多数这个六爪弹片都出现不少断裂,这样一来造成11档以上不会出现机械止停,只会憋停电机。

正负极处散热片缩水-------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只记得6225有一块较厚的散热片,面大多数7410/7411都没有,但外壳限位留有槽,只好自己照着6225的样子DIY一个吧,1.2mm紫铜片是个不错选择。

最后说一点自己的发现:新款7410最大毛病是控制板好多元器件并不是松下的,所以问题较多,特别是憋停以后,非常容易烧掉中层板上的稳压管,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亚买的,走的转运,没被睡。大概700裸机

什么时候买的呀?  刚刚去看红色裸机都要1300多日元

网友(2022-11-06):
引用 网友B:
发烧松下的时候  研究过一段时间

松下7410笼统地说   分3个批次

大佬,电机碳刷可以换吗

网友(2023-01-28):
7410的电池也可以改快换的,就是要把原电池外壳打孔,粘个螺纹,用配电箱电缆头M25*1.5的刚好,取合适的长度,AB胶粘好,负极用电缆屏蔽带引到尾部,如果能找到纯金属的尾堵就更好了,或者用18650铝合金电筒的尾部改,改完以后电池随便换,还可以用原充!

网友F(2024-06-13):
电池保护板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保护板在哪里

在7410里,电池里只有一个热敏电阻,换芯电池不会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