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RQ1251剃须刀电池的疑惑

楼主(2020-04-10):
这几天,飞利浦剃须刀充不进电(前段时间没大用),怀疑电池不行,拆之。拆前,网上这款型号的拆机参考几乎没有,凭着混拆机论坛的经验和勇气,自己摸索着硬是拆开,拆的还算成功,基本没损坏卡扣。拆机经验准备另起一贴,这里不再赘述。
此贴重点讲电池。原机标配充电器15V,是这个样子的。

拆开看电池,就是一节1450的5号锂电,测着电压仅剩了1.75V。电池是这个样子的。

带着充电板是这个样子的。

为了给低压保护的电池补电,经网上确认是一节3.7V的锂电后,单独焊下电池用4.2V充电器充电。大约不到二十分钟,电压恢复到了4.25V(充电器是1A,电池680mA)。为了检验电池是否存电,等了一段时间,电压未下降。于是恢复到保护板上试机,机头有电量显示了!但显示的低电量,无法启动电机运转。再测电池电压还是4.2V左右,未有明显的掉压。
此时开始怀疑这是一节由三小节锂电组成的特殊锂电,工作电压大概在11V左右,充电最高电压应该在12.6V,用15V的充电器充电。
为了检验这个推测,连上了标配15V的充电器为电池正式充电。果然原先的电池电量低,充电电量指示从欠电黄灯开始,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慢慢提升到了正常的3个白灯。再次开机,电机工作正常。用万用表再次验证电池电压,满以为能测到3节锂电的12.6V,结果让我大吃一惊!电压比原先的4.2v还低一点,大约4.16V左右。
我就纳了个闷,明明都是4.2v的电压,为何接了15v充电器充电后的电池工作正常,强制用4.2v充电器给电池充到4.2v就不工作?难道锂电非得用高压充才能把电量充满吗?4.2v充电标志难道不是充满的理由吗?另外为何用那么高的电压充电?里面降压了?

顺便说一句,这节锂电标识是2010年的,已近10年了,充满电还很耐用。原先充不进电的原因可能是好久不用电池饿死了,恢复后一切如初。

网友A:
飞利浦 好多剃须刀都是配的这个15v的充电器 包括一些用5号镍氢电池的

网友B:
应该是类似于插充电器激活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 好多剃须刀都是配的这个15v的充电器 包括一些用5号镍氢电池的

为了快充?最大才800毫安。

网友:
飞利浦的东西,往往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类似于插充电器激活的电路吧

不像,插上15伏充电器又充了大约半小时才充满,之前的显示一直是欠压,黄灯亮起。

网友:
静待高人解答

网友C:
我猜可能是他那个电量显示是根据通过的电流积分得到的,不是按照电池电压测试的。15V可能是为了统一旗下产品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可能是他那个电量显示是根据通过的电流积分得到的,不是按照电池电压测试的。15V可能是为了统一旗下产 ...

理性的解释,可参考

网友D:
或许板上有i2c接口协议,必须得要用其充电器才行!

网友:
这个飞利浦剃须刀牛,看那电路板,好复杂,光是大大小小的IC芯片就10个以上,不知搞这么复杂电路有什么用处?想当年,我买的第一个剃须刀,里面就一个小电机、一个开关、一节干电池

网友:
没错,原装正品,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15v在板子上是要再变换一次再给电池充电的,飞利浦这点比较好,无论剃须刀还是理发器就15v和5v两种充电器,15v坏了还能用12v换个头继续用,5v坏了拿usb继续用。
松下的就无语了,各种各样,家里4个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许板上有i2c接口协议,必须得要用其充电器才行!

这也是一种可能,学习了

网友:
就是普通 1450 ,原来应该是饿死了  ……

网友E:
我也搞不懂,锂电池用5V通用电压输入多方便,飞利浦就喜欢标新立异,简单复杂化,现在很多国产剃须刀就是用USB接口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搞不懂,锂电池用5V通用电压输入多方便,飞利浦就喜欢标新立异,简单复杂化,现在很多国产剃须刀就是用 ...

刀头更是复杂化,还什么3D精准的切合技术,要两年一换呀。恐怕里面一个小小的刀片都能买好几个飞科,而一个简单的飞科能用好多年~

网友:
看着像是SONY的680mAh 14500锂电池。

网友:
电池应该就是单串,三串电机也受不了啊

网友:
问一下这个15V电源的输出线是两根吗 如果有第三根线 那可能是充电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