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古董ISA显卡

楼主(2020-04-10):
长城电脑的古董ISA显卡,用的是2D时代大名鼎鼎的曾氏实验室的ET3000图像芯片。显卡上密密麻麻排列着几十个oki的小规模逻辑集成块,还有四个日本产的大晶振,做工非常棒。经历了三十几年风雨依旧光亮如新,只可惜现在估计没有能够支持它的平台了。以后有机会弄个286或者386平台试试看能不能将它点亮。

楼主:
再来几张艺术照

网友A:
大,真大,套上壳子,印上图腾标,装上信仰灯,说是最新的核弹2080我都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真大,套上壳子,印上图腾标,装上信仰灯,说是最新的核弹2080我都信

哈哈哈哈,然而性能跟2080差远了

网友B:
为什么用这么多晶振?

网友C:
全长卡,不错。应该算是最早的一批VGA显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这么多晶振?

可能是因为芯片多吧,需要多个时钟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长卡,不错。应该算是最早的一批VGA显卡了。

应该不是最早的,我记得最早的显示接口是9针的,不是15针VGA口

网友:
早年的解压卡也是类似的结构。

网友:
长城的显卡汉卡二合一卡CVGA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最早的,我记得最早的显示接口是9针的,不是15针VGA口

但是应该是算比较早期的支持VGA接口的显卡了。

网友:
背部的走线看上去好舒适啊,和铁路线一样

网友D:
有ISA的平台就能用,各种奔腾、奔II、奔III的旧机器都妥妥的,这种全长卡用那么多元件,难怪贵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ISA的平台就能用,各种奔腾、奔II、奔III的旧机器都妥妥的,这种全长卡用那么多元件,难怪贵死了 ...

我有个奔三处理器,810芯片组的工控平台,把它插上后一直闪屏进不了硬件自检界面,估计是显卡和主板不兼容或者显卡跟显示器不兼容,显示器是液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奔三处理器,810芯片组的工控平台,把它插上后一直闪屏进不了硬件自检界面,估计是显卡和主板不兼 ...

老机友,家藏套件三五代(ISA 、PCI 、 AGP2X 、 AGP8X,PCI-E),没有这标配各种不舒适啊哈

我简单查了下,看到810芯片组不支持外接显卡,问题应该在这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机友,家藏套件三五代(ISA 、PCI 、 AGP2X 、 AGP8X,PCI-E),没有这标配各种不舒适啊哈

我简单查了 ...

应该是的

网友(2021-09-12):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最早的,我记得最早的显示接口是9针的,不是15针VGA口

人家是说最早的"VGA显卡"不是最早的显卡,VGA就是15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机友,家藏套件三五代(ISA 、PCI 、 AGP2X 、 AGP8X,PCI-E),没有这标配各种不舒适啊哈

我简单查了 ...

我在810平台上查过两个pci显卡,接三台显示器,显示正常
一般810板子上没有AGP插槽

网友:
老的东东太耐用了。。有片半长的386卡。。泡水好久。。没有集显所以没有测试。后来淘了片ISA显卡。一测试。还是好的。。。上个DOS好好的。。太牛了。。。。

网友:
我发现显示器接口技术生存能力好强啊!

好多工业机床就屏幕换成液晶的了里面接口还是9针CGA。 一个16色假彩CSTN液晶屏,要一万多块钱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