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新手关于老旧型号51单片机程序烧录的问题

楼主(2020-04-10):
手里有一些收集来的单片机废板,就想利用起来学习使用单片机作一些小实验。断断续续学习单片机有很长时间了,是按跨度年计算的,都是因为没有英文基础而中断了,现在改变思路不懂英文照猫画虎的抄代码程序,进行仿制总该可以吧。最近又静下心来学习了一段时间,按照教程了解了一些编程的概念,试着用Keil5抄LED跑吗灯代码编程,感觉抄代码编译可以通过了,刚开始总是出错提示有警告。就想下载后做实际演练了,不想又遇到了问题,旧的单片机芯片不能烧录程序,在网上搜了几天还是一头雾水,就是因为教程还是51单片机可是内容却是此51单片机非彼51单片机了,手里的单片机芯片比较旧,弄不清楚到底那个可以烧录程序那个不可以,可以烧录的用啥方式烧录,特此发帖求救。

现在手上有如下单片机芯片,按我的理解以年代排了一下序,老旧的在前面不知道对不对。请大侠指点一下,那个不能烧录该扔了,那个需要编程器烧录,那个能在线下载写入程序。多谢啦!
P80C31BH1; P80C51BH; PCB80C552-5;W78L052C24PL;AT89C52;AT89S52

网友:
我觉得这些古董都不值得玩了

网友:
这些老51好像烧百来次就废了,不能作为调试反复烧

网友:
需要编程器下载程序

网友:
前面三个好像是一次性的。
w那个是华邦的芯片,与AT809C52这两个都是并行数据编程。
只有AT89S52能在线串行编程,当然也可以单独并行编程。
具体看各自的datasheet即可

网友:
AT89S52支持ISP,还是可以玩玩,AT89C52只支持编程器高压编程,其他太老,没玩过

ISP线可以参考一些资料制作

现在ST,新唐的板子,都自带STLINK   NULINKME,烧录程序很容易

直接ARM吧,寄存器多了些,但是官方都有库,直接调用,不算难

网友:
新的,也不是那么贵,想学习,搞几片玩玩,还是应该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就是想把手里的旧元件利用一下玩玩而已,又不指望去设计啥地。收集了一些电子垃圾又有时间,没有事就瞎折腾。自己买过一些电子原件很多都闲置了,看能不在花钱就不花的原则下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就是想把手里的旧元件利用一下玩玩而已,又不指望去设计啥地。收集了一些电子垃圾又有时 ...

不花钱估计是玩不转的,楼上推荐的SP200S编程器可以给AT89C52、AT89S52烧录。
不会英语学单片机那是真费劲,看不懂别人的程序,主要是变量名函数名的意义搞不清楚,得靠网络翻译,然后再改拼音,麻烦啊。
当年高考英语得了个个位数,终身难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花钱估计是玩不转的,楼上推荐的SP200S编程器可以给AT89C52、AT89S52烧录。
不会英语学单片机那是真费 ...

yingyu gaokao kao geweishu   neng kao  shang  da  xue说明兄弟很牛13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yingyu gaokao kao geweishu   neng kao  shang  da  xue说明兄弟很牛13啊

大学不指望了,有中专念不错了,坛中大多科班出身,羡慕

网友C:
IC座真的是3M公司的产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座真的是3M公司的产品吗?

肯定是假的,淘宝四块一个。

网友:
全扔。换STC 51单片机,可串口或直接USB下载(自行百度吧)。

204

网友:
借楼问下大神  茂新的单片机目前有什么便宜的编程器可用,
手里有PL2302 FT232 CH431  430 还有俩DIY的SP200
SP200 是不是换个监控就行?

楼主:
请问那个SP200编程器的监控单片机和被编程的单片机的P口必须要全部连接到一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个SP200编程器的监控单片机和被编程的单片机的P口必须要全部连接到一起吗? ...

并行的肯定是全部..........
参考我自己飞线做的这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2066

网友:
stc几元一个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行的肯定是全部..........
参考我自己飞线做的这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2066 ...

你好看过你做的了,你有电路图和相关软件和使用说明吗?有的话能不能给发一份。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看过你做的了,你有电路图和相关软件和使用说明吗?有的话能不能给发一份。
谢谢! ...

http://www.diybcq.com/thread-93462-1-1.html

你参考这个吧,我只是把监控单片机换成stc,升压电源换淘宝的模块,降低一点难度.
有条件还是打样吧.这个东西做了一个多礼拜并不是太划算..........
虽然支持的挺多,其实主要也是给at89那些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