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老硬盘还有救不?(不是换)

楼主(2020-04-10):
老机器(联想品牌机),WD500G硬盘,老系统(XP),
开机卡住,滚动条一直滚,硬盘灯亮。
进安全模式,文件名滚完后死机,灯还是亮。
U盘PE该出桌面时,一直不出(黑屏),但没死机(键盘灯能切换),硬盘灯还是亮。
挂别的电脑上,只挂这硬盘时,依旧。
加挂这盘时,能读数据,但是那叫一个慢.........
现在已把还有用的数据拷出(费老多时间了)。
问题:除了垃圾桶,还有放这盘的地方没?

网友:
运行时如果没有异响,应该还能用,屏蔽C盘试试

网友:
分区工具试试

网友:
1. 买新硬盘。 保存重要数据资料。

2. 老硬盘随便折腾,  各种软件, 硬件, 螺丝刀。

3. 最绝招, 硬盘还可开壳, 做成烙铁夹。  硬盘还可传代, 做教学讲解。   电机还是好的吧?   硬盘电磨你有了, 恭喜。

网友:
扔了吧   要不然大姐姐走丢了就不好了

网友A:
lformat,低格工具,全盘低格,耗时间,但是效果明显

网友:
500G实际465G左右,屏蔽掉C盘50G还有400G也可以了,一般坏道都在C盘起始位置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format,低格工具,全盘低格,耗时间,但是效果明显

别这么干,耗磁头的

网友:
SMART信息呢?应该已经报错了。
坏道比较多,导致读盘很慢,我之前就有一块也是这样,读盘特别慢

网友:
先用MHDD扫一遍,屏蔽一下坏道看看,应该就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这么干,耗磁头的

这是死马当活马医的,既然已经那么慢了,这是最彻底的方法,就算耗磁头,还是可以定一段时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死马当活马医的,既然已经那么慢了,这是最彻底的方法,就算耗磁头,还是可以定一段时间的
...

错了,这不是死马当活马医,这只是回光返照,没有半点用处,只会损耗寿命,还不如直接隔离分区,低格修不好物理坏道,只能修逻辑坏道,物理坏道必须跑自校准,要么就隔离分区使用

网友C(2020-12-27):
引用 网友B:
错了,这不是死马当活马医,这只是回光返照,没有半点用处,只会损耗寿命,还不如直接隔离分区,低格修不 ...

请教:如何隔离分区,用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如何隔离分区,用什么软件?

确定坏道位置,用DG直接分区隔离就行,小容量盘就算了,直接换吧,现在硬盘白菜价,我这还有好几箱500G的盘都懒得卖了

网友:
换个主控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