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跟风,5.8元感应灯理想化改造

楼主(2020-04-10):
作为老论坛人,好久没有发帖了,滥竽充数一个
话说上了本论坛及隔壁(好像很多个隔壁?),跟风买的只玩几分钟甚至不开封的玩意越来也多了,这次的5.8感应灯(后面又补了3个),电磨等。
开始说过,俺其实想要的还是外壳,原来家里走廊夜间照明,灯很多,但是深夜嫌太亮,刺眼

后来找了个86夜灯,酒店用那种,但是是声控,晚上弄点声响总是不好,而且这个内部空间不好改造。于是一直想找个合适外壳改造

于是就有了这次改造。内部拆机介绍兄弟们发了很多,甚至芯片原理都有了,俺不浪费资源,直接说改造。
开始是想才充电电池及天阳能电池,用另外一个红外开关跟这个合体,利用这个灯的灯珠及外壳

于是就有了这次改造。内部拆机介绍兄弟们发了很多,甚至芯片原理都有了,俺不浪费资源,直接说改造。
开始是想才充电电池及天阳能电池,用另外一个红外开关跟这个合体,利用这个灯的灯珠及外壳

后来发现供电还是有问题,于是搜索库存,原来的三星1A充电头还有好多,体积还小,用来做电源不错,开始因为这个灯后面挂孔孔距跟86面板固定螺丝一样,想利用那个螺丝固定,但是这样要接电源线,最后看到三星充电头插头很长,且圆柱形,直接插插座固定蛮好,安全且拔插方便,直接利用这个插头固定了。于是这样改装,后板钻孔,将三星5V充电头外壳拆出来,锯掉筒身,只要插头哪一截,用螺丝固定在5.8元外壳后板,这里要避开突出部分,试过几个地方,电池上方最合适,还要考虑电源板放置位置,插头安装完成是这样

楼主:
其他就简单了,这里说下,插头原固定是不锈钢弹簧片接触线路板的,要把不锈钢片翘掉,要不然焊不上,电源板固定在里面空间,忘记拍照了,。
原电池拆掉,5V 电源直接接电池盒正负极(如果要考虑以后接电池的可能,加个二极管隔离吧),关于R5电阻调整,在5V电压,实测66K(开始用33K,感觉亮度低,又串联一个33K,实际上56K,68K也没有问题,不用纠结)最合适,没有弱光常亮,感应是亮度比原来亮度还稍微亮一点,因为是短时间,不考虑亮度高电流大的问题了
功率测试,不亮的时候0.11W,就是原来三星充电头空载功率,亮的时候1.25W

楼主:
至于太阳能电池,其实要拆也可以,这里原理是电池有光线时有个电压给芯片作为判断,用个光敏电阻接电源端,调整下也可以,但是看下这个电池没有利用价值,再说拆了后外观也不好看,就不拆了。
最后实际完成照片,感觉很完美,算是自我感觉良好

晚上实际照明效果,灯光柔和,请无视墙上的坑坑洼洼。反应灵敏,无论那个房间出来都会及时响应,客厅那边测试感觉有7-8米灵敏度

楼主:
终于传完图片,折腾完,DIY纯粹是折腾

网友A:
创意不错。
要老插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意不错。
要老插电了。

这个三星电源质量不错,再说这功率电费几乎可以忽视

网友B:
这个创意不错,改装后直接插在插座上使用。

网友C:
户外改室内,很不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创意不错,改装后直接插在插座上使用。

后面螺丝孔跟86螺丝孔距匹配,不用插头也行,俺是觉得这样封闭后安全点,又可以拔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户外改室内,很不错哈哈

这个灯光柔和,室内好用。突然觉得电池没用了,遥控器都是7号的,给万用表用吧

网友D:
假设待机12小时,亮12小时。(0.11+1.25)*12*365*/1000*0.5=2.978   所以,一年下来,电费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待机12小时,亮12小时。(0.11+1.25)*12*365*/1000*0.5=2.978   所以,一年下来,电费3元? ...

常亮已经取消了啊,只是有人是才亮,每天不超过30分钟吧,顶天这样计算(0.11*23+1.25)*365/kw.h=1.36度。电费不到1块钱,可以忽略不计,当然不知道计量插座小功率准不准,应该差异不大,真正要关心的是电源稳定性,毕竟长期通电,但是三星这个电源比其他声控灯之类的国产长期通电的玩意应该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常亮已经取消了啊,只是有人是才亮,每天不超过30分钟吧,顶天这样计算(0.11*23+1.25)*365/kw.h=1.36度 ...

1、功率是否准确的问题
2、网传电力偷电问题 ,实际电力公司扣费,不得而知
3、24小时电源供电问题
4、如果改为充电的呢?放个1000毫安的电池,如果能半个月充次电,应该可以接受。当然如果2-3天就要充电一次,那肯定太麻烦

网友E:
现在有86型的,凹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功率是否准确的问题
2、网传电力偷电问题 ,实际电力公司扣费,不得而知
3、24小时电源供电问题

家中,不考虑充电了,太麻烦。实际上电费也不考虑了,即使计量插座有误差一年这就是一两块钱的事。其实需要考虑的是长期插电安全性的问题,所以选了个三星电源,估计可靠性不比世面上的声控开关之类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86型的,凹进去的

您说的是开关嘛?俺有几个,不过因为开始布线的原因,位置不是很理想,最厚看下来感应位置最好的地方就是现在那个地方,但是原来几个灯的开关位置都在走廊两边,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中,不考虑充电了,太麻烦。实际上电费也不考虑了,即使计量插座有误差一年这就是一两块钱的事。其实需 ...

从参数上来 计算,确实一年下来,根本用不了几元钱的电费,可能心里因素。总觉得,插个充电器在那里,会被 电力公司 算走很多钱,哈哈

网友:
老小区,打算给楼道弄个夜灯,用86明盒+86开关板 开孔,做人体感应

网友:
5.8现在还有么?

网友:
有,但是没有人体感应,只能天黑自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