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榨汁杯怎么拆

楼主(2020-04-10):
朋友拿来这个果汁杯坏了,查了网上叫摩飞榨汁杯。双击启动键,指示灯轻微闪烁两下,根本没有启动。杯内密封圈下也没有螺丝,外面也没有哪里有螺丝,怎么拆开?

网友:
这个可能是超声波焊接的,只能暴力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A:
把银色圆环翘开再看有没有螺丝。

楼主:
没法无损拆   看来只能大力了

网友B:
只能从内侧撬开后再拆三颗螺丝!相同故障,mos管等元件是好的,估计单片机挂了!

网友C(2020-06-03):
我有个一样的也坏了

网友:
看来质量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一样的也坏了

后来 破坏性拆开了   是2节18350串联处腐蚀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从内侧撬开后再拆三颗螺丝!相同故障,mos管等元件是好的,估计单片机挂了!
...

单片机型号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从内侧撬开后再拆三颗螺丝!相同故障,mos管等元件是好的,估计单片机挂了!
...

单片机型号看不到

网友D(2020-07-14):
引用 网友B:
只能从内侧撬开后再拆三颗螺丝!相同故障,mos管等元件是好的,估计单片机挂了!
...

我的是有一节电池0v了,外接并联两节18650测试还是不能启动,不知道哪儿的问题。想干脆接个外接电源得了,12v2a的路由器电源带不动,没有其他电源,不知道咋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 破坏性拆开了   是2节18350串联处腐蚀断开了

电源断了指示灯还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有一节电池0v了,外接并联两节18650测试还是不能启动,不知道哪儿的问题。想干脆接个外接电源得了 ...

我的也是闪红灯,拆开后又翻开说明书,发现是电池电压不行了,低于7.2v就不转

网友:
我家的也坏了  准备拆开修呢......看来无望了

网友(2020-08-17):
我家的也是坏了,看来修不成了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A:
把银色圆环翘开再看有没有螺丝。

应该就在那里的

网友(2022-01-20):
无线充电款,没用几次坏了,看来这东西质量堪忧啊。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个九阳的(电池损耗衰退吧),上盖暴力撬开,。然后就丢垃圾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