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屁来了,素未谋面的一个网友送的漏油器来了,硬改需要各位指点

楼主(2020-04-10):
2020年4月10日 15:48:10最新的更新方案再文章的末尾。

------------------------------原文如下
因为需要更新一下漏油器,(缘由再这里凯尔屁 被tnd吹上天了的价格,其他的吧,雷猴子的米ax3600玩tnd饥饿营销),于是求助万能的网友,随便去微信群里吆喝了一嗓子,有个未曾说过话的网友说他有几台,(貌似这种漏油器很贵哦),他可以送我两台,自己付运费就可以了,嗯嗯,运费22元两台。另外还赠送了另外两个大牌子的网络增强器。在这里再一次感谢这位慷慨大方的兄弟,下次来我这里我做东,咱们一醉方休)

今天这两台到货了,马上求助于本坛的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因为这个路由器时间长了电容必然完蛋,(隔壁论坛找来的教程[k2p] 硬改后很稳很满意之一:K2P使用的假固态电容揭密)里面有三版改造方法。这里不赘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阅读一下再回来指点我,谢谢。

下面先上原文图片里面的几幅关键图片,大家看完再指导。

下面是我自己手上现在有的钽电容,能否用我手上的现在有的这几种6.v替换到上面那 5v  3.3 v 1.15 v三种电容,如果不行也告诉我一下,谢谢各位指点。

下面下面是我自己手上现在有的钽电容,另外发现这该死的骗子公司还没有死翘翘呢,还支棱着活着呢。

那两个25v的电容看来没好招哎,原恩山的朋友是用16v电解电容改造的,大家也指导一下,这样长期下去可行吗?最好还是找合适的固态的代替的吧?
另外还看见某个网友说的经验是,换太大容量的电容会影响性能。回头如果我能找到贴图这里。大家过会更新这里看看。谢谢啦

嗯嗯 找到了(论斐讯K2的a5版电容滤波和无线速度的关系

又扒拉出来个破竹板,上面的电容零件不知道能否用上。
看图

————————————————————————————————————因为手头上材料的缺乏,淘宝购买一不划算二不一定保证能买到日化的正品电容,所以暂时打算实施新方案:
25v的两个电容准备用料板上拆机的 绿色的kze  16v 1000 uf代替(或者褐色kmg 16v 470uf代替), 5v的准备用料板上的6.3v 3300uf代替,3.3v的和1.15v的准备用料板上4v 的固态来代替,这样的方案不知道是否可行,图一里左上角两块107c钽电容如果能找到就更换,如果找不到 就还空置着,反正有两台机器,我打算先更换其中一台的硬件试试效果,如果效果差不多,再更改另外一台,然后再刷机。

楼主:
那两个25v的电容看来没好招哎,原恩山的朋友是用16v电解电容改造的,大家也指导一下,这样长期下去可行吗?最好还是找合适的固态的代替的吧?

网友A:
我也看过别人的一些改造并在K2身上尝试过,25V主滤波电容换不换都可以,没多大影响。其它位置看电压,如果新电容品质好,那么电压在实际需求电压的2倍左右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过别人的一些改造并在K2身上尝试过,25V主滤波电容换不换都可以,没多大影响。其它位置看电压,如果 ...

我又更新了一下帖子,哎,小白同学下手狠困惑哦 没办法哦

网友B:
主板的固态可以用,4V替换3.3V没问题,路由是12V输入的可以用16V电容,主板上面的红宝石电解可以拆来用。

网友C:
使用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固态可以用,4V替换3.3V没问题,路由是12V输入的可以用16V电容,主板上面的红宝石电解可以拆来用。 ...

兄弟你的眼睛太毒啦   我上面灰尘都没擦,哈哈  这么好的铝制电解电容都被你发现了,另外请教一下,那个矮小的4v的是不是固态电容呢?
上面的参数电子小白兄弟我看不懂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效果怎么样?

这不是到手就拆机了,还没用呢,拆解图片我就不上了,没有人家拍的好

网友D:
18年3月买的K2P,到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不停电的话,连重启都很少,除非刷固件。

不知道什么东西到你们手里就立即不稳定了,就发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眼睛太毒啦   我上面灰尘都没擦,哈哈  这么好的铝制电解电容都被你发现了,另外请教一下, ...

4V的是固态电容,主板上面的电容一般都是大厂,绿色那个1000μ应该是日本化工的,做输入滤波应该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年3月买的K2P,到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不停电的话,连重启都很少,除非刷固件。

不知道什么东西到你们手里 ...

恩山上说  电容坏的快,必须换掉,所以我想了一下,干脆现在就换,省的到时候麻烦了。反正现在拆开了,我现在犹豫不决,两台同款的,是先换一个还是两个都换了。因为不太懂,所以怕电容换上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4V的是固态电容,主板上面的电容一般都是大厂,绿色那个1000μ应该是日本化工的,做输入滤波应该很合适。 ...

恩山上说  电容坏的快,必须换掉,所以我想了一下,干脆现在就换,省的到时候麻烦了。反正现在拆开了,我现在犹豫不决,两台同款的,是先换一个还是两个都换了。因为不太懂,所以怕电容换上了不行。兄弟你可以详细指点一下哦。

另外你说的果然不错,绿色的我去百度了一下,上面写着kze 16v 1000uf  应该就是日化的。
另外这个主板我仔细看了一下,没有牌子,仔细找了半天,写着Intel的字样
难道是传说中的Intel原厂竹板?

好多年前看见过富士康代工的Intel原厂主板,比什么华硕 微星等乱七八糟的的杂牌小厂的电容大了两三圈,上面密密麻麻巨大的电容令我目瞪口呆,代理商也借机吹嘘,你看看这电容,把我吹晕了,但是我没有钱,买不起,他干瞪眼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说Intel原厂的主板,我就想起来那用料实在的电容器

这款是不是Intel我不知道,反正感觉一般般的做工哎

如果主板是正货,多少比淘宝上买的更靠谱些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V的是固态电容,主板上面的电容一般都是大厂,绿色那个1000μ应该是日本化工的,做输入滤波应该很合适。 ...

仔细看了看这个竹板上,大大小小的除了像咱们刚才说的红宝石  日化的,小小的电容估计也是日系的,smg   kmg    最小的电容上有 sme 字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山上说  电容坏的快,必须换掉,所以我想了一下,干脆现在就换,省的到时候麻烦了。反正现在拆开了,我 ...

这是845的主板,那时候的cpu功耗没现在的四核6核这么夸张,这种用料做工在当时已经很好了,用固态的845还真没见过几张。找一下板子上的logo,有个圆圈中间一个箭头的写着D33025就是intel代工的了,其余厂商也是D33xxx的序号,如下:
BSMI ID:
微软:D31264
惠普:D33001
戴尔荷兰:D33002
东芝:D33003
丽台:D33004
华硕: D33005
技嘉:D33006
大众:D33007
微星:D33008
ECS精英:D33009
艾尔莎:D33010
原ATI治天:D33011
升阳:D33012
先锋:D33013
惠普康柏:D33014
WD西部数据:D33015
亚锐士:D33016
LG乐金电子:D33017
香港三生电机:D33018
香港迈拓:D33019
韩国三崧:D33020
索尼:D33021
创新未来:D33022
上奇科技:D33023
英特尔亚太: D33025
IBM:D33026
希捷:D33027
映泰:D33028
建达国际:D33029
台达:D33030
富士日洛克斯:D33031
浩鑫:D33032
卓越电脑:D33033
台礼:D33034
力山:D33035
高效电子:D33036
首利实业:D33039
英群:D33040
光碟普罗:D33041
威旭:D33043
信力:D33044
伦飞:D33045
飞利浦:D33048
撼讯:D33053
柯达:D33055
捷波:D33056
苹果:D33057
华东承启:D33058
建邦:D33060
宝联:D33061
仁宝:D33063
DFI友通:D33064
升技:D33068
耕宇:D33069
富士通:D33073
旌宇:D33075
海韵:D33080
协益:D33081
日立新加坡:D33082
松下产业:D33083
飞宏科技:D33084
光键:D33085
国威:D33086
成翔:D33087
NVIDIA香港商辉达:D33088
台湾电脑服务:D33089
鼎一科技:D33090
巴比禄:D33093
卡西欧贩卖:D33094
HTC宏达:D33095
杰伟仕:D33096
金桥:D33097
慧通:D33098
仓欣:D33099
明纬:D33100
七盟:D33108
光宝:D33115
远见:D33117
ECS精英:D33124
爱普生:D33126
中环:D33129
顶神科技:D33171
威盛:D33172
德巍(富士康通路):D33271
磐英:D33221
益衡:D33228
青云:D33282
劲永:D33311
日立环储:D33373
捷创光电:D33374
三星:D33475
振华:D33529
国祥贸易(尼康):D33697
倍嘉:D33A02
双汉:D33A08
威刚:D33A23
AMD马来西亚:D33A27
上钰科技:D33C09
华擎:D33C20
神通:D33C28
艾尔莎台湾:D33C32
安崴:D33C44
艾美特:D33C45
香港商日立数据系统:D33C53
环茂:D33C75
飞利浦建兴:D33C76
卡西欧台湾:D33C78
迈威尔:D33C82
技嘉联合:D33C98
协泰国际:D33D02
虹新科技:D33D03
扬竹科技:D33D04
十铨科技:D33D08
鸿海精密工业:D33D12
基准电子:D33D14
唯洋科技:D33D18
印孚瑟斯:D33D19
富基电通:D33D32
黑金刚:D33D35
辉煌联合资讯:D33D43
和硕:D33D66
旭光学:D33E01
美光亚太:D33F63
海力士:D33G15
禾笙:D33H16
建碁:D41039
罗技:D41126
FSP全汉:D43001
广明光电:D43014
侨威:D43016
宝锐科技:D43028
精星:D43136
远东金士顿:D43254

微软:R31264
高效:R32098
伟创力:R32264
曜越:R32317
利德开发(雷蛇):R32411
台达:R33030
浩鑫:R33032
协益:R33081
阿达特:R33154
益衡:R33228
讯凯国际:R33553
康舒:R33567
侨威:R43016
BSMI ID:
微软:D31264
惠普:D33001
戴尔荷兰:D33002
东芝:D33003
丽台:D33004
华硕: D33005
技嘉:D33006
大众:D33007
微星:D33008
ECS精英:D33009
艾尔莎:D33010
原ATI治天:D33011
升阳:D33012
先锋:D33013
惠普康柏:D33014
WD西部数据:D33015
亚锐士:D33016
LG乐金电子:D33017
香港三生电机:D33018
香港迈拓:D33019
韩国三崧:D33020
索尼:D33021
创新未来:D33022
上奇科技:D33023
英特尔亚太: D33025
IBM:D33026
希捷:D33027
映泰:D33028
建达国际:D33029
台达:D33030
富士日洛克斯:D33031
浩鑫:D33032
卓越电脑:D33033
台礼:D33034
力山:D33035
高效电子:D33036
首利实业:D33039
英群:D33040
光碟普罗:D33041
威旭:D33043
信力:D33044
伦飞:D33045
飞利浦:D33048
撼讯:D33053
柯达:D33055
捷波:D33056
苹果:D33057
华东承启:D33058
建邦:D33060
宝联:D33061
仁宝:D33063
DFI友通:D33064
升技:D33068
耕宇:D33069
富士通:D33073
旌宇:D33075
海韵:D33080
协益:D33081
日立新加坡:D33082
松下产业:D33083
飞宏科技:D33084
光键:D33085
国威:D33086
成翔:D33087
NVIDIA香港商辉达:D33088
台湾电脑服务:D33089
鼎一科技:D33090
巴比禄:D33093
卡西欧贩卖:D33094
HTC宏达:D33095
杰伟仕:D33096
金桥:D33097
慧通:D33098
仓欣:D33099
明纬:D33100
七盟:D33108
光宝:D33115
远见:D33117
ECS精英:D33124
爱普生:D33126
中环:D33129
顶神科技:D33171
威盛:D33172
德巍(富士康通路):D33271
磐英:D33221
益衡:D33228
青云:D33282
劲永:D33311
日立环储:D33373
捷创光电:D33374
三星:D33475
振华:D33529
国祥贸易(尼康):D33697
倍嘉:D33A02
双汉:D33A08
威刚:D33A23
AMD马来西亚:D33A27
上钰科技:D33C09
华擎:D33C20
神通:D33C28
艾尔莎台湾:D33C32
安崴:D33C44
艾美特:D33C45
香港商日立数据系统:D33C53
环茂:D33C75
飞利浦建兴:D33C76
卡西欧台湾:D33C78
迈威尔:D33C82
技嘉联合:D33C98
协泰国际:D33D02
虹新科技:D33D03
扬竹科技:D33D04
十铨科技:D33D08
鸿海精密工业:D33D12
基准电子:D33D14
唯洋科技:D33D18
印孚瑟斯:D33D19
富基电通:D33D32
黑金刚:D33D35
辉煌联合资讯:D33D43
和硕:D33D66
旭光学:D33E01
美光亚太:D33F63
海力士:D33G15
禾笙:D33H16
建碁:D41039
罗技:D41126
FSP全汉:D43001
广明光电:D43014
侨威:D43016
宝锐科技:D43028
精星:D43136
远东金士顿:D43254

微软:R31264
高效:R32098
伟创力:R32264
曜越:R32317
利德开发(雷蛇):R32411
台达:R33030
浩鑫:R33032
协益:R33081
阿达特:R33154
益衡:R33228
讯凯国际:R33553
康舒:R33567
侨威:R430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845的主板,那时候的cpu功耗没现在的四核6核这么夸张,这种用料做工在当时已经很好了,用固态的845还 ...

好的,这么多眼花缭乱的,我有空查查,这块主板上的那些固态,最可惜是4v的,如果是6.3v的 我就不用再去网上采购了,东西还没运费贵呢
我手上的钽电容倒是6.3v的,不知道可否用再5 v   3.3  v 等位置上。

另外首图里面那个恩山兄弟两个黄色的钽电容 都是 16v的,型号貌似 107c  这个我找点废旧零件看看能否找到类似的款,我手上只有6.3v的钽电容,6.3v个头也太大了

另外 16v的我准备按照朋友 你指点的  拆两个用在25v位置那两个替换掉,我看见恩山的兄弟也是用16v替代的

楼主:
简单的说-----100UF以下的所有电容,不要随便换成更大容量的,
         100UF--------470UF以内的都比较常见,好找料,实在没料也要谨慎替换
470UF以上的可适当加大,最好在+20%以内,明显缩水的地方可翻一倍

所有电容其耐压也不要随便换成更高值的,1是浪费2是==变相去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845的主板,那时候的cpu功耗没现在的四核6核这么夸张,这种用料做工在当时已经很好了,用固态的845还 ...

因为手头上材料的缺乏,淘宝购买一不划算二不一定保证能买到日化的正品电容,所以暂时打算实施新方案:
25v的两个电容准备用料板上拆机的 绿色的kze  16v 1000 uf代替(或者褐色kmg 16v 470uf代替), 5v的准备用料板上的6.3v 3300uf代替,3.3v的和1.15v的准备用料板上4v 的固态来代替,这样的方案不知道是否可行,图一里左上角两块107c钽电容如果能找到就更换,如果找不到 就还空置着,反正有两台机器,我打算先更换其中一台的硬件试试效果,如果效果差不多,再更改另外一台,然后再刷机。
这个4v的固态  我查看过了 的确和日化的一模一样,看来就是日化的了http://www.52bjw.cn/product-info/39346342.html:smile:

网友C:
9楼说得对,我0元购2台K2P有3年多了,去年初在拼多多也买一台K2P,没有改什么都正常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9楼说得对,我0元购2台K2P有3年多了,去年初在拼多多也买一台K2P,没有改什么都正常使用中 ...

嗯嗯  混数码论坛的部分群众喜欢折腾  我恰恰是那种喜欢折腾折腾滴

网友:
6.3V钽电容可以用在5V 3.3位置,不过钽电容有个毛病就是一旦挂了就是直接短路,可能会烧毁DC-DC供电,其实主板上的日系电容性能已经很好了,可以用来替换路由上面的国产电容,再怎么也比国产的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