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坚果pro 128G手机坏了,值不值得diy个U盘呢?

楼主(2020-04-10):
看不懂大家说的主控什么的区别。有的U盘diy出来的速度特别快,不知道坚果pro  128G手机 值不值拆出来弄一下呢?
麻烦大拿给普及一下  @fanallen   @fanallen
。。谢谢

网友:
看是ufs还是emmc
emmc我能给你做6688主控的
可惜是2.0的
ufs的话得看我这里还有没有jms901的主控版
要是3.0的去问别人吧

网友A:
如果拆开了的话,拍个板子和存储颗粒的照片上来看看是什么类型的。
emmc可选NS1081,安国6438,MW6688,UFS的话,拿给二楼给你做901吧。

网友B:
eMMC的,买个NS1081就行了,这不是UF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C的,买个NS1081就行了,这不是UFS的

感谢,回复。这个NS1081买回来是不是 已经值好锡了的,需要用热风枪焊上去? 然后请问这个U盘速度大致能达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拆开了的话,拍个板子和存储颗粒的照片上来看看是什么类型的。
emmc可选NS1081,安国6438,MW6688,UFS ...

感谢,回复。应该是emmc的  那个手机cpu好像不支持ufs。请问NS1081和MW6688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应该是emmc的  那个手机cpu好像不支持ufs。请问NS1081和MW6688 有什么区别? ...

NS1081是usb3.0主控,读上限160写上限100,但发热厉害。
MW6688是usb2.0主控,读写上限40,发热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应该是emmc的  那个手机cpu好像不支持ufs。请问NS1081和MW6688 有什么区别? ...

1081必须得配金属壳,要不然发热太厉害

网友:
给平板或者网络盒子扩容吧,装1081难免会被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