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3c路由器连不上智能家居

楼主(2020-04-10):
斐讯k3c路由器连不上智能家居,捅菊花也没用,其他的路由器都可以,各位帮分析一下看什么原因

网友:
路由器关了,找个手机建立热点,然后家电连接上以后,关了手机热点打开路由器和手机刚刚热点要一个名一个密码就能连接了,必须2.4g一般。这个是欧普照明客服告诉我的,实际测试也好使~

网友:
改一下加密方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