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点烟器插头,加个二极管降压

楼主(2020-04-10):
想把小爱同学放到车上使用,拆一个点烟器的插头,顺便加个二极管降点电压,小爱是12V的,汽车上是14V,原本打算加2个二极管,奈何二极管太大,空间有限,只能加一个。

测试下,可以用

网友:
不加二极管直接用,没问题的

网友:
没必要,内部有dc-dc电路,搞个2-3V啥事都没有。

网友A:
可调电源是   用电动车充电器改的吗

楼主(2020-12-25):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是   用电动车充电器改的吗

不是的,里面掏空了,塞了个笔记本电源进去

网友(2021-04-15):
请问可调电源是用什么做的呢?烦请给点关键字,感觉这个可调电源符合我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