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二款表如何选择,想要一个带电容的。

楼主(2020-04-10):
优仪高万用表UA8888 58元-10元券连接:https://m.tb.cn/h.V6ljgMq
论坛拆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937

特安斯TA801C 58.37元-10元券
连接 https://s.click.taobao.com/jFVWHlv
论坛拆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787&extra=&page=1

手中有DT930F和DT830 想要一个带电容的,这二款表价位一样,哪个好些。

网友:
这两款要我选的话,肯定是特安斯TA801C半自动表,纯自动的不喜欢。

网友:
电容?136C+更好,你值得拥有

楼主:
谢谢,买了特安斯TA801C。

网友:
810C  性价比很高

不是手上的玩具表多,我也50买个玩玩。

网友A:
直接福禄克115或者117,再也没有其它念头了,一次到位,相信我。不要一天到晚整这种几十块的表,没完没了,最后各种表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福禄克115或者117,再也没有其它念头了,一次到位,相信我。不要一天到晚整这种几十块的表,没完没了, ...

不一定,115之后我还败了好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福禄克115或者117,再也没有其它念头了,一次到位,相信我。不要一天到晚整这种几十块的表,没完没了, ...

水平高的人用好表行,我的表经常是只量个电压和通断。DT930二十多年前的表,当年是很贵的,我用着都感觉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高的人用好表行,我的表经常是只量个电压和通断。DT930二十多年前的表,当年是很贵的,我用着都感觉 ...

我也是这样想的,买了个22包邮的dt9205,前几天测试变频器,我不敢往上插。。算了,还是弄个福禄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