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终于装上spiffs盘了,给8266

楼主(2020-04-10):
上次问了这个问题,没人回答,可能大家都不用这个吧
现在终于搞好了,很多东西是要求助别人,但是最终还是需要靠自己来解决的
自己一点不思考,不实践,只是想拿来主意,是学不到东西的,下次遇到问题
你还是不知怎么解决!

安装spiffs盘,我选择1M大小的,其实也是很小的,我放进去了
几张图片和一段歌曲,这个就相当一个sd卡吧,就是小点

上传完毕

单片机发现这个盘,里面有一个文件,大小是28K

这个文件是vb生成的图像数据,对比一下单片机取出的一段内容
和vb读出的内容,数据一致,说明基本oK了

网友:
学一阵子8266,最近忙又放下了

网友:
你写一段代码测试一下你8266闪存的真实大小,spiffs规划不得超过,还有主频,spi频率选择正确

网友A:
可以直接用官方的下载程序把需要显示的图片等内容直接写到ESP8266的FLASH指定地址去(先确认好这段地址不会被使用),比如0x136000,然后在程序中直接按照地址用库函数读取数据就行了,对于Arduino同样适用,Arduino可以直接调用官方库函数对Flash进行操作,用Arduino那套效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官方的下载程序把需要显示的图片等内容直接写到ESP8266的FLASH指定地址去(先确认好这段地址不会 ...

怎么确定使用不使用呢,编译程序我是一点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官方的下载程序把需要显示的图片等内容直接写到ESP8266的FLASH指定地址去(先确认好这段地址不会 ...

读程序地址的库函数是什么呢,真的没用过啊,不是度eprom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确定使用不使用呢,编译程序我是一点不懂啊

ESP8266 Arduino 实际上是基于ESP8266_NONOS_SDK 2.1编写的,所以它程序的存放也是遵循乐鑫的要求的,按照官方文档,0x1000开始是用户程序,FLASH的最后3个扇区是重要参数的储存区,不能用。对于4MB的FLASH,就是0x3FB000~0X3FE000这几个扇区是不能用的。0x1000之前是boot数据也不能用。这样就很好计算了,根据自己程序大小,比如一个程序占了0x800个扇区(每个扇区4096字节),只要把数据存放在0x1800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程序地址的库函数是什么呢,真的没用过啊,不是度eprom的吧

使用spi_flash_read函数,具体参看乐鑫的SDK API函数参考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程序地址的库函数是什么呢,真的没用过啊,不是度eprom的吧

https://www.cnblogs.com/smartlife/articles/10253700.html
这篇翻译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