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司朗 QT-M 为何27W的灯只能跑19W

楼主(2020-04-10):
(图片)

网友A:
你看你嗯电压达标没有,达标的话,就是它虚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嗯电压达标没有,达标的话,就是它虚标了

电压没毛病,两种灯管都虚标,不太可能吧

楼主:
用这种灯管测倒是足功率的,难道只是灯管关系?

楼主:
估计还是不足功率的国产套牌品,进口日立的80多块1根,NEC的最便宜30多

网友B:
镇流器功率是跟着灯管长度和预先设置的电流走的。。。你18W灯管自然输入20W左右,等热起来功率会稍稍有点变化。。。(用线性镇流器可能损耗大就是27W,或者东芝的电流配置稍大一些)

电子镇流器高效率,自身损耗小一些。。。你换个长一点的灯管功率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镇流器功率是跟着灯管长度和预先设置的电流走的。。。你18W灯管自然输入20W左右,等热起来功率会稍稍有点变 ...

买的良亮的台灯,原配的灯管标的27W,换了所谓NEC国内产的27W,结果都是18W

用台灯自带的整流器也测了一下,基本可以判定是虚标了

网友:
这种测量设备,也就是成人的玩具吧

网友C:
不是虚标,是镇流器和灯管不匹配,我有和你一样的镇流器,用在T5或T6环形灯管上,40瓦的灯,镇流器只能输出32瓦的功率。你换个国产40瓦镇流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虚标,是镇流器和灯管不匹配,我有和你一样的镇流器,用在T5或T6环形灯管上,40瓦的灯,镇流器只能输出 ...

没其他镇流器,不过试了多个灯,国产灯都足瓦,就这个国产的NEC不足

网友D:
这个灯管是日本发明的,工作电流高达0.61A!!因为日本的电压是100V,常规的100V扼流圈型电感镇流器只能做成20W,T8 30W 900MM的灯管的镇流器要是用于100V电压的话,必须做成自耦升压变压器的形式才可以,所以日本的30W灯管为了方便应用于日本的100V 30W扼流圈型的电感镇流器,长度只做成630MM。然后紧凑型灯管为了配合这种高电流型的镇流器,所以只能把管径做粗,工作电流做大,国产电感镇流器的话得用35W的金卤灯的镇流器才能足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管是日本发明的,工作电流高达0.61A!!因为日本的电压是100V,常规的100V扼流圈型电感镇流器只能做 ...

谢谢分享,不过还真不知道金卤灯的镇流器能用在荧光灯

网友E(2020-06-23):
这个和你整流器有关,还有就是这个灯管虚表的厉害,30w顶多20w

网友:
上面的那个灯管是个护眼灯用的吧

网友(2021-07-11):
引用 网友E:
这个和你整流器有关,还有就是这个灯管虚表的厉害,30w顶多20w

灯管没有虚标,是国产镇流器虚标!此灯管额定电流高达0.61A,必须用日本的100V 30W 0.61A的电感镇流器才能足功率输出。正因为国内的镇流器功率只有十几W,灯管功率严重输出不足,所以给人一种寿命超长的假象,然后网上JS把这种规格灯管卖得都很贵,这种灯管在日本大都是用电感镇流器启动的,寿命大都是3-5年就完蛋,因为在日本是足功率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