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低负载啸叫能不能解决

楼主(2020-04-10):
12V1a电源,买了10几个,电流0.2A左右时有严重尖啸叫,高了反而没有,用来改贝尔可调的,改的温控风扇,刚好风扇启动就尖叫

网友:
听说是吧变压器里面灌满502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以借鉴,虽然不用502 ,704还是可以试一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