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给无线网卡开个天窗。改善散热断网问题

楼主(2020-04-10):
网卡年久老已,
大流量下就出现感叹号,
开个天窗试试看有没有改善。
开屏蔽罩,贴上导热垫。

外面再用散热片加强一下散热。
能不能改善断网的毛病就听天由命了。

网友:
fast  网卡以前很好   后来就不咋见了

网友:
还是要热死,就拿个路由器来当网卡用。刷openwrt或者DD的,客户端模式最好。

网友:
这网卡很结实····年头已久~当年好贵!
散热还有空间···散热片再大点岂不更好·

网友:
 找个淘汰的路由器,也就十几元,300M起步了,信号还好很多

网友:
5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干过,卡皇蹭网。

网友:
这和我当年一样的做法,都是这卡,现在用8191SU的也开壳加了个散热片

网友:
几个月前,把同款TP-link屏蔽罩、外壳开孔,直接贴的铝合金散热片,1x2厘米左右,还不错最近刚替下来,换的网件300m的

网友: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加上一个风扇吹

网友:
我把一个淘汰下来的新路由当无线网卡用,只能用到百兆口,下载速度最快1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