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DDA流体保护轴承风扇拆解

楼主(2020-04-10):
ADDA流体保护系统轴承(HYPRO Bearing),其名称来源于HY(Hydrodynamic wave) PRO(Oil protection system)特点有:

  ● 轴承系以比青铜(Bronze)更硬的新合金复合材料 (Alloy) 制成,磨损率低,寿命增长;

  ● 采用独特之轴承结构能储存并且维持较多油量,形成一个循环油路的保护润滑系统,噪音自然降低;铜柱轴承的外侧有三条呈120度排列的沟槽形成的三个小孔,为生产风扇时通过中间大圆孔加入液压润滑排气所用;正常使用时,排气孔中的润滑脂靠重力的液压作用倒流至卡簧处进入滑动轴承内(透压式油路设计),保证润滑油的收缩循环和润滑均匀,起到充分润滑作用。

  ● 结构上减少轴承与轴套之间的磨擦表面积,当Hypro轴承风扇运转时,轴承温度比其它轴承降低许多;

  ADDA的风扇使用了这种技术,流体保护系统轴承与液压轴承可谓殊途同归,两种设计各自采用一些独到的改进措施,但精髓同为循环油路系统,各方面的体现也基本相当,通常产品宣称寿命可达50,000小时以上。

网友:
至少比AVC液压和建准磁悬浮好保养,底部可以拆开上油。

网友:
底部竟然是不封死的

网友:
从变频器拆过这牌子的风扇 是轴承的 ,用铜套,缩水货

网友A:
做工好一点的油封,这估计是个暴力风扇。

网友:
自从玩了滚珠风扇,这些都是渣渣。。

服务器暴力风扇

网友(2022-09-15):
双滚珠轴承的会相对好一些。

网友:
滚珠的耐用,声音大,这样的安静一些

网友:
没有轴承不好

网友:
含油轴承寿命不长,容易啸叫

网友:
协喜的绿标和奇宏的绿标扇差不多,都是油轴,黄标扇是滚珠轴,酷冷的看家技术来福轴也是油封轴

网友:
还是免维护Dual-Ball Bearing双滚珠轴承的好,定期保养太麻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好一点的油封,这估计是个暴力风扇。

AVC液压轴承也是类似的形状。
  等会儿我拍一张AVC的上来。

网友:
AVC液压轴承也是类似的形状。
  上边俩是报了廢的双Dual-Ball Bearing双滚珠轴承。

网友:
  AVC液压轴承也是类似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