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的汽车轮胎打气泵拆解

楼主(2020-04-10):
这个原理太简单了,直接接在汽车的12V电源上,连电路板都不要。
大齿轮是工程塑料的,小齿轮是金属的。

网友:
塑料齿轮就是耍流氓!

网友:
曲轴平衡块都没有

网友:
我买的用了7、8次,可能要坏,已经有异响,不知道能不能利用外壳,然后买点质量好的气泵体。

网友:
这个质量不好的,使用时间超过1分钟活塞会发烫,继续再用几分钟会报废

网友:
这种就是个玩具

网友:
玩具,留下电机,表头,别的一堆塑料,扔了吧。

网友:
上个完整的外观图,看看是不是和我在矿坛主那里5十多元购的一样。,

网友:
买过一个便宜的,
一开机,声音太大了

网友:
其实只要质量过硬点烟器取电的打气泵还是非常实用的,因为这东西本来就是以防万一应急使用的,大概率多少年都不会用上一次。真需要时着车一会儿就补好气了,车上常年备个高价的锂电款反倒是徒增危险因素。我第一辆车时配了一个类似这样的,十多年了就用过一次还是在自家楼底下,现在塑料外壳都酥了,但核心部件还能用,索性拆除外壳找个小袋子把裸机芯装起来塞到备胎仓里了,不知道猴年马月会用得上。

网友A:
这种的   540电机   19的气缸  不能长时间使用  最多5分钟

我改了 锂电池供电的  专门给 电动车 自行车充气用 还是不错的!!

楼主:
佐卡汽车用品,的图片上传不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   540电机   19的气缸  不能长时间使用  最多5分钟

我改了 锂电池供电的  专门给 电动车 自行车充 ...

我也想弄个锂电池供电呢。我有一个废旧的电动车锂电池48V的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