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亮27W台灯,实测只有18W

楼主(2020-04-10):
灯管标的27W,实测只有18W,无论从原装灯座上测还是用其他整流器测,都只有18W用手机摄像头观察,会有频闪现象

另外购买的NEC 27W的灯实测后发现同样虚标
飞利浦有一款27W节能灯管pl-lj 27w不知道如何,等以后买了再测测看

这是台灯直接测得的数据,功率因素0.656,如果说台灯27W,那没有虚标,如果说灯管是27W,那就觉得有问题

开了2分钟多的功率

网友A:
会不会开一会后会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开一会后会变高?

试过开了一会儿,变化不大

楼主:
这是另外一款同类型的台灯,用的飞利浦的18W H管荧光灯,这是直接测台灯的,没有使用欧司朗的整流器
台灯自带整流器效率明显很低,如果说台灯18W那肯定不虚标了,那如果灯管标注的是18W,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B:
我正在用良亮18瓦台灯,没功率表无法测量,感觉亮度足够亮,我改2档,平常玩电脑都是开低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用良亮18瓦台灯,没功率表无法测量,感觉亮度足够亮,我改2档,平常玩电脑都是开低档 ...

我这个单档的,今天把欧司朗的改装上去了,无频闪

你可以用手机摄像头近距离看一下,有没有闪烁

网友C(2023-04-21):
这贴测试说是良亮的镇流器输出功率不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8408
目前这种27W台灯还能买到松下和飞利浦的。

日本NEC也虚标,搞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贴测试说是良亮的镇流器输出功率不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8408
目 ...

谢谢分享,老帖了,下面这个帖子里有大佬解释了为何30w的灯只能跑18w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1736-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老帖了,下面这个帖子里有大佬解释了为何30w的灯只能跑18w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 ...

然而日本本土品牌的台灯也是标注了额定功率22W比灯管的27W功率小。

这个也有待测试。现在还能买到松下和东芝的全新台灯。我买了个松下的镇流器试试替换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而日本本土品牌的台灯也是标注了额定功率22W比灯管的27W功率小。
img.mydigit.net/Mon_1204/88_22508_4 ...

图片看不到,松下的哪款整流器,等你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片看不到,松下的哪款整流器,等你测试

新站不支持老站的图片,也是醉了。日本富士光台灯。
现在竟然还有松下和东芝的全新27W台灯库存卖。这两个牌子应该算是日本本土高端台灯了。

网友(2023-05-28):
引用 网友C:
新站不支持老站的图片,也是醉了。日本富士光台灯。
img.mydigit.net/Mon_1204/88_22508_43e6f5f30599c9e. ...

地址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