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开始学软路由。请帮忙推荐一个4,wan口网卡。

楼主(2020-04-10):
最近在学软路由 刚好有一台 ,联想的淘汰台式机
  我看了下 机器的配置

2个 pci -e 2.0 x1的接口
还有一个16x的接口 ,,
g640的处理器
ddr3  4G内存
128G  SSD

自带的网卡太差了 ,而且只有一个
我想买一个可以做软路由器的 4wan口 网卡 ,
我百度了下太多了
大部分都是推荐intel的
好多型号 ‘有人可以推荐一个吗
200多左右的
如果可以直接给一个淘宝链接也行
感谢各位大神 对小白的指导

网友:
Intel 82580 I340-T4 E1G44HT PCI-E 4口四口网卡
我使用的是这个,自己的软路由就是玩玩,这个就够用了

网友:
x1的接口贷款不够,只能单千兆或者双千兆,4千兆的网卡要X4才可以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要用软路由

网友A:
我有个INTEL 9404PT VT 82575GB 4口千兆网卡,不知道你要不要。需要x4-8-16的pcie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INTEL 9404PT VT 82575GB 4口千兆网卡,不知道你要不要。需要x4-8-16的pcie口

有意,多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意,多少出??

150包邮你要吗?要就私聊

网友C:
查了下g640功耗65w,就算始终轻载也不太适合24x7工作。

机器太老感觉没必要上太好的网卡。

既然有3个pci-e,那么随便上2或3个rtl8111e/f就可以了,50以内搞定。
想玩高端,就上2或3个rtl8125 2.5G网卡,tp的才89块钱一片。以后换平台网卡都不过时。

一般做软路由2个网口就够用了,内网最好接交换机。不建议网卡桥接,流量绕cpu一圈降低效率。

PS:相信我同是千兆网卡你是绝对用不出来区别的。我手里i211,rtl8111,bcm5722都有,Linux支持良好,家用完全感觉不到区别

网友:
是H61主板吗?pci-e x4网卡插到显卡插槽上,否则带宽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了下g640功耗65w,就算始终轻载也不太适合24x7工作。

机器太老感觉没必要上太好的网卡。

我放在公司用  不考虑用电 ,只要想玩下,我组装一个软路由 和公司现在买的 H3C的 4000多的路由器差别多大
我这里有2条500M ,1条200m,h3c的貌似都吃不满 ,而且大家总是说网速慢 我感觉是不是路由器有瓶颈了  ,所以纯粹想学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了下g640功耗65w,就算始终轻载也不太适合24x7工作。

机器太老感觉没必要上太好的网卡。

大佬 小螃蟹的网卡 是不是也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 小螃蟹的网卡 是不是也行呀

没问题,放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放在公司用  不考虑用电 ,只要想玩下,我组装一个软路由 和公司现在买的 H3C的 4000多的路由器差别多 ...

公司用,还有3条线路。
那就买2或3块双千兆网卡就行了,300以内能搞定。rtl还是Intel视预算而定。用起来没啥区别。
不知道你们多少人是怎么组网的。这么大带宽一般不应该卡了。
可以试试爱快之类的,流控分流不错,对新手比较友好,毕竟多年老牌也比较稳定。
pfsense这种太复杂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
intel网卡,cpu占用率低。

网友:
现在多网口的主板,特别是INTEL网卡的主板,都炒的价格高涨,4网口的,200多的真不太好找。前段时间,咸鱼购了一个D2550 4 INTEL网卡的主板,正好在淘宝上还找到对应的软路由外壳,安装PFSENSE,稳定使用中。

网友E(2020-07-07):
搞成了没?四wan口下个软件很好搞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搞成了没?四wan口下个软件很好搞啊。

搞成了 直接买了rtl 8111的 网卡 爱快下完美识别,挺简单的 500m带宽 我带了50多台 机器   买了2个ax3 pro当ac,目前没有啥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搞成了 直接买了rtl 8111的 网卡 爱快下完美识别,挺简单的 500m带宽 我带了50多台 机器   买了2个ax3 pr ...

双wan win10就能自动分配的。而且也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双wan win10就能自动分配的。而且也很好用。

啥意思?win10 自动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意思?win10 自动分配?

双网卡,自动分流,叠加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