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手机的套路,存储容量会变大?

楼主(2020-04-10):
有时候我在华为的新手机(Android8.0及以上)发现:29.7G的U盘变成了31.几G,算下来,53G会变成64G
这是为了把固件大小和本来就少的(gib——gb的缘故)掩盖起来,所以手机以及TF卡,U盘插入手机容量会变大的问题,也有可能超过标称容量的问题。

网友:
使用华为手机几大年了,一直没注意这个现象,楼主的观察真是太仔细了

网友:
都是这样的,计算方法不同,没办法
手机你看到的闪存空间的确是少些的,你看过安卓底层分区就知道了,他是分成很多区的,你能使用的只是其中一个区

网友:
哪里来的套路,本来就是这样,安卓和Windows计算方式有些许变化而已,这个喷点不对路

网友:
1k还是1024的问题,这没啥好套路的,至于超过标称容量那不存在

网友:
这招是苹果ios10开始用了,华为当然要学了。

网友:
你才发现么?很多使用linux的系统的设备就有这问题,和windows的计算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
多学习,别喷都喷不对……

楼主:
华为的是(正常emmc空间-固件)*1.1或者1.4的

网友(2020-05-12):
算法不同而已

网友:
这些问题还有必要争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