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k3刷了梅林380.79惊现……求助大神

楼主(2020-04-10):
软件中心没有了广告屏蔽的插件,和****,在哪里有离线包下载?
用的华硕远控APP,只能在局域网使用,不能在外网控制连不上啊,据说是没有得到运营商外网ip,难道梅林这么差劲呀,我用腾达都不需要运营商开通外网ip即可远控,其他网络摄像头也可以。
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你的宽带用的是局域网动态地址,尝试问营运商要外网静态地址
如果不行,试试域名解析,比如花生壳,自己做个域名,不过现在好像要付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宽带用的是局域网动态地址,尝试问营运商要外网静态地址
如果不行,试试域名解析,比如花生壳,自己做 ...

我怀疑是开发固件的家伙故意关闭华硕云服务,一次推广他的插件,收费,利益使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开发固件的家伙故意关闭华硕云服务,一次推广他的插件,收费,利益使然 ...

我华硕5300原厂固件,一样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华硕5300原厂固件,一样也不行

那说明华硕不行啊,这种随便一个一百以内的摄像头都可以内网穿透,还有玩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