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萤石EZVIZ SC-C6HC云台摄像机

楼主(2020-04-10):
这个拾音小,拆开看看没有问题

有网口,有WIFI

型号

拆开

喇叭

伺服 步进电机

拆下板子

接着拆

看到主板

测量一下没有问题
就是声音小

完毕!

网友A:
这个电机不可能是伺服吧

网友:
还有个小喇叭,是用来喊话的嘛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的宝贝真多。。。。。。

网友:
我把我家里的那个直接改成了DC5.5-2.1接口了,Type-Micro-b太容易坏了。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里面东西倒是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不可能是伺服吧

我觉得应该是步进电机,需要配合限位块防止扭断导线,伺服电机一般个头不小。

网友:
有一个,还没开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不可能是伺服吧

有点儿像DVD机上的伺服

网友B:
那小喇叭有什么用?

网友C:
C6HC,我们小地方拿货可要139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小喇叭有什么用?

对讲用的

网友D:
拾音小,可以用4200软件用8000端口远程配置,一般默认出厂拾音是没有开到最大的,都是70左右。我都拉到最大去。视频码流一般也是只有700多还是1700多忘了。。。。

萤石设备用8000端口配置完之后,某些设备断电重启会恢复回去,不知道为什么。内置纽扣记忆电池的都会恢复,估计是有个开机默认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C6HC,我们小地方拿货可要139大洋~

上次淘宝买了两个次品89一个包邮。。。一个是不亮灯,一个是无线信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拾音小,可以用4200软件用8000端口远程配置,一般默认出厂拾音是没有开到最大的,都是70左右。我都拉到最大 ...

没有安装iVMS-4200,小就小吧,也不去管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
大部分大婶的宝贝都多....

网友:
萤石云强制降低码流就是一大坑

网友(2020-12-21):
是用的那个主控芯片,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