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Eagle-i 行车记录仪拆解

楼主(2020-04-10):
车上的一个行车记录仪,不懂品牌,纯在的问题:卡在开机画面,恢复出厂设置,换张内存卡都无用,拆来看看,
外观,手感不错,看起来就像一台小型化的微单相机,金属外壳手感厚重。
镜头很唬人,看起来很大一颗镜头。
拆开面板,拔掉屏幕排线,见到主板。拧掉 4 颗主板螺丝。
主板下面一块电池,一个麦克风,看看主板怎么样?
看看镜头的感光元器件。
镜头就这样,看不明白,最后装回去一试机都不通电了。

网友:
Eagle I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国产的行车记录仪制造商,目前公司已经推出了多款产品,而在今天发布的Vision 1则是公司的最新力作,它采用了一个3.5寸的16:9显示屏,分辨率达到了480×320,即使不需要连接电脑你也可以看到刚刚所录制的画面,在镜头方面它的采用了6层玻璃镜片,可以提供高素质的录像品质,另外Vision 1还支援Andorid 5.1系统,它配备了型号为MT6735VCM的处理器,记忆体组合为1GB RAM+8GB ROM,另外你还可以外加达到32 GB的记忆卡!

网友:
够简单的行车记录仪,外观搞的那么唬人

网友:
看到镜头后,估计不会比联咏96650好。外面一层是装饰透镜,里面是大概50度锥形镜头。

网友:
除了外观,内在感觉像作坊作品

网友:
外观看着不错

网友:
图2还以为是微单相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