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焊台也能散架,服了

楼主(2020-04-10):
某宝买的焊台,到了之后一共用了2次,结果第三次散架了

因为最近只有周末才会回到自己的住处,所以使用三次,间隔三个礼拜。
坏了之后,客服说不管,然后一个劲打太极,毫不犹豫补上一个很好看的追评

就这家,曝光一下,东西是便宜,可正常使用2次就坏,平均一次的成本也太高了吧,真是js

网友A:
这种是这样的了,自己改改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这样的了,自己改改就好啦

我可不会改啊,期初也打算自己用锡焊一下,后来发现自己买的都是低温锡,风枪一吹一会就四处乱飞了.有空重买一个吧

网友:
拆了螺丝 重新拼装一下 一样用 没撒影响。

网友B:
8块5的饭碗你好像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不会改啊,期初也打算自己用锡焊一下,后来发现自己买的都是低温锡,风枪一吹一会就四处乱飞了.有空重买 ...

害,一分钱一分货,打横的那条装回去拿个大钳子吧两边夹变形就可以卡住了,打竖的那一条找个长螺丝在底下上紧就可以卡住

网友C:
画圈的位置钻孔,最好把杆子也钻通,然后上个螺丝固定 就不会被抵出来了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啦,这玩意要修复也不是什么难事,作为坛友,不发挥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也说不过去啊,想便宜又好用就得自己动手

网友D:
怼回去继续用。我主动拆开拿掉弹簧,防止板子飞起撒一地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害,一分钱一分货,打横的那条装回去拿个大钳子吧两边夹变形就可以卡住了,打竖的那一条找个长螺丝在底下 ...

那个螺丝好像不是配套的,太短,根本顶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块5的饭碗你好像怎么样

8.5好歹能吃碗面吧?用了2次,每次几分钟,是不是平均下来,夹一次U盘4块2毛5,天下还有这么贵的一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圈的位置钻孔,最好把杆子也钻通,然后上个螺丝固定 就不会被抵出来了

谢谢,不过家里没有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怼回去继续用。我主动拆开拿掉弹簧,防止板子飞起撒一地原件。

说起这事我差点忘了,我正在用风枪吹的时候,突然散架的,滚烫的原件差一点就飞我脸上了。如果真这样,我真得告商家毁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起这事我差点忘了,我正在用风枪吹的时候,突然散架的,滚烫的原件差一点就飞我脸上了。如果真这样,我 ...

贵的一样散架,25好像。风枪正吹的起劲,突然竖杆弹出去散架了。U盘就掉了,白焊了。上紧螺丝继续用,陆续掉过3次

网友:
看来每次用都要重新紧下螺丝

网友:
我是包一块铜片上去,侧面方孔,底下圆孔,用原来的螺丝固定。
另中间弹簧的金属方管的小圆坑是电钻打的,防止固定弹簧的手拧螺丝打滑。

网友:
同款,我开始担心我的了

网友:
拆了螺丝 重新拼装一下 一样用 没撒影响

网友:
还是穷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