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之前买的黑胶金胜32GU盘短接触点有了新发现,chipgenius显示是得一主控。

楼主(2020-04-10):
闲来无事,想把之前买的金胜32g U盘找方法量产一下,因为这种黑胶钢身u盘带身上比较方便栓钥匙扣上,作为工具盘好携带。
之前发过一篇帖子,里面检测出来的芯片信息是AI210,AI210的量产软件不能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39&extra=

今天把u盘取出来,短接了图中两个小圆触点,chipgenius就识别出了新的信息。芯片是yeestor 得一  sg1581 flash显示QLC 感觉这个显示不正常

然后就显示u盘需要格式化。

但是下载下来这个sg1581的 量产软件 u盘仍然不能在量产软件里面识别,然后去掉短接还是无法识别

发这个就当抛砖引玉了吧,手上有这款u盘的兄弟可以去试试,这个盘读写速度都还是可以的。能量产成功更好了。

楼主:
你看那个识别码 FEFEFEFEFE 加上这个2.0 写14 读30的速度 应该不像是qlc

网友:
ai210=sg1581
这是确切信息
也可以试一试dm8235

网友:
AI210看版本,最新的在厂商手里
这个短接不能作为参考
坏了还是直接返修吧

网友:
短接黑胶体从没成功的路过

网友(2020-08-29):
遇到过几个一样的都是这种问题。 质量太差了。

网友(2020-11-20):
我玩过这样U盘 短接后显示芯片g1581 置于你量产软件不识别应该是版本问题 你这个用g1581的V1.8.6.1.778版本就可能识别啦 但是很可能不认存储芯片:Strive::lol:

网友A(2021-04-03):
和你一样的情况  最后有没有搞定?
我是个64g的黑胶盘 但是总感觉没有这么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一样的情况  最后有没有搞定?
我是个64g的黑胶盘 但是总感觉没有这么大容量 ...

此盘目前使用没有毛病,就没有量产

网友(2024-02-28):
666.我的AI210我还以为真是AI210的主控了,现在这些奸商真会玩,直接硬件级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