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东芝Type-C 五合一扩展坞PA5272U-1PRP 拆解,反复连接断开

楼主(2020-04-10):
东芝Toshiba Type-C TO HDMI VGA USB3.0 RJ-45 1000M网卡 Macbook PD供电USB-C接口五合一 笔记本扩展坞PA5272U-1PRP测试发现这个扩展坞插入我的小米笔记本电脑总是叮咚叮咚响,应该是反复的断开连接 断开连接。插入我的华为p20手机 显示连接线异常,见图。不知道有没大师分析下可能什么出问题了。

网友:
供电不够供电不够供电不够供电不够供电不够供电不够供电不够供电不够供电不够

网友:
双方握手不成功,电压没建立

网友:
检查有没有断线。。。。话说不是有个保修贴吗?没保修了?

网友:
做工不错,高级货

网友:
21世纪了居然还能见到这种接插件

网友:
供电晶振简单的来。。。不行估计芯片?

网友(2020-10-10):
供电不够 供电不够供电不够供电不够
typec 5v电压进入扩展坞之后  识别电阻未能识别大电流设备
没有电解电容 供电电流加大就会无限重启
请参考 奥瑞科新款透明  扩展坞   或小米扩展坞
买过十几个扩展坞 发现   只要不带电解电容的
都不可以大电流   即使加上电解电容也不行
好像握手程序里也有  电流识别

网友(2020-12-21):
出给我吧,我修修看

网友A:
这做工无敌了呀,瞬间感觉国产就是电子垃圾

网友:
要么供电不足,要么接触不良 吧

网友:
山寨货啊,PD识别电阻不对吧,导致驱动识别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无敌了呀,瞬间感觉国产就是电子垃圾

跪的太久了,腿都麻了吧!这个就是国产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跪的太久了,腿都麻了吧!这个就是国产货!

国外设计国内生产简称国货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外设计国内生产简称国货是吧?

你这思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吧?村里刚通网?这种东西设计有什么难的?这种电子产品80%都在国内产,只要给够钱,比这用料好十倍都没问题!无非就是贴个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思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吧?村里刚通网?这种东西设计有什么难的?这种电子产品80%都在国内产,只要给 ...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网友(2021-02-24):
这个好几个接口位空置,也不是特别肥啊,不用上升到洋货好国货垃圾吧。国人大都只爱便宜货,那市场自然就会只留下便宜货,加上某些高溢价的假奢品牌,,,,这届90后00后变成主力之后应该会好点,老点的人以前其实多多少少受过穷,出手是比较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