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咸鱼淘的占美N2920主机拆解,排除CPU散热隐患

楼主(2020-04-10):
咸鱼淘的一个占美N2920主机,无风扇,准备做下载机用,少废话上图:

全家福,和神器对比很小巧,内部还有2.5寸硬盘位。

送的这个电源上手很轻,没敢用,拆开看看该有的都有,但是看这变压器瘦的,功率虚标肯定的。

换手里的库存电源吧。

送的网线感觉很渣。

HDMI感觉还能用用。

主机各个面。

开盖。

4G内存。

无线网卡,不打算用,有线的还是块啊!

三星24G Msata固态盘,装系统和软件够了。
+
电池我后换的。

网络变压器。

一些特写,白色插针是给SATA供电的。

背面

CPU一角有点破损,不过能用。

CPU竟然和散热上盖有将近3MM的缝隙!本来就这样还是散热垫丢了?怕CPU热死果断上了3层导热硅胶垫。
最后测试自己外加500G笔记本硬盘,W7系统下下载没问题。
谢谢观赏!

网友A:
电源开关变压器收小了一号,别用了,小心烧鸡。

网友B:
CPU是I3吗?    几代啊 ?        多少米收的?

网友:
作为下载机,体积大了些,很久以前的那种dt122就是很小的。不贵的话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是I3吗?    几代啊 ?        多少米收的?

赛扬N2920, 老U了,三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开关变压器收小了一号,别用了,小心烧鸡。

我换了绿巨能的电源,送的实在不敢用。

网友C:
这小机好像比一般的ITX要小一号,又没测一下功率多少?

顺便吐槽一下,这电源应该是 垃圾二手电源换了一个新外壳吧

网友:
我 有一个N2840.做了黑纯辉,非常稳定。用了2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了绿巨能的电源,送的实在不敢用。

残次品尽量别用,出事就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残次品尽量别用,出事就不划算了。

对呀,怕烧坏主机就不值得了。

网友:
居然要300多啊

网友:
这个最后在哪里发挥余热呢?

网友:
cpu供电部分做的真好,好多钽电容

网友:
同款南旗螺丝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怕烧坏主机就不值得了。

果断换掉,千万别用。

网友(2020-10-11):
引用 网友C:
这小机好像比一般的ITX要小一号,又没测一下功率多少?

顺便吐槽一下,这电源应该是 垃圾二手电源换了一个 ...

是的。但电源板不是旧的(输出端都没有线头),而且输入端还有一个焊接接线端子的焊盘。(这个很明显,用监控摄像头电源改装、换壳的)

网友:
这台工控机附带的电源我仔细看了看,它是个换壳的翻新货,但电源板是全新的。
输入端有一个焊接接线端子的地方(焊盘),很显然,这是用监控摄像头的电源翻新而成的。

像那些专门做二手电源回收、翻新的作坊,一年应该能赚个几千、几万元(瞎猜的,不知道分析是否准确)

为了给自己的直播间增添气氛,加了声卡之后,麦克风的声音比以前更大了(而且声音大到失真)。

网友:
那么老的处理器居然300多元了,奸商啊!!

网友:
如果只是下载机,买个 贝壳云, 4XUSB3 接个外置硬盘,价格 功率 都低很多。。。就是需要折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