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慧荣SM2246XT开卡不成功,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04-10):
60G固态不认盘,主控是sm2246XT,用sm2246XT_MPTool_Q0123A这个版本成功开卡装系统,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电脑不识别,无论怎么开都不成功。
开卡软件所有版本都试过了,开卡易驱线也换过两种,问题依旧,怀疑可能是硬件哪里有损坏。颗粒丝印是SDTNRHAMA-016G UL,实际ATUO识别为SDTNRHARA-016GUF,Parameter无论怎么设置都开不了卡。
就是这个样子的……

红圈处是电感吗?测量是短路的……,还是电容???

ROM模式识别1024M……

FLSHI ID识别异常……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肯定ID错误的有问题

网友:
补焊一下。。。不行就做优盘吧,颗粒容量太小了。。。拆一个就没法用了。。。

网友:
可以选CG0 CH1开开试试

网友:
最后一片出问题了,应该的挂了,黑片的封装

网友(2020-10-06):
我的存储上印着SDTNRHARA-016G,实际ATUO识别为SDTNRHARA-016GUF,也是无法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