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开卡问题!

楼主(2020-04-10):
假金士顿开卡,用2246xt开卡软件,换了n个都pretest后报错,能认盘1024,开第一次后能识别出120g.换成2246aa软件pretest后报错31.换了n个都不行!但是电脑设备管理器识别为2246aa-1°求大师指点,这个应该用什么版本的开卡软件!

楼主:
用2246xt开卡软件,换了好几个软件都这样!报错,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2246xt开卡软件,换了好几个软件都这样!报错,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你勾选了写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2246xt开卡软件,换了好几个软件都这样!报错,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建议你换个版本,按照这个设置试试

1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勾选了写保护?

哪个是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换个版本,按照这个设置试试

按这个试过了 , 没用  一样的

网友:
这个小胖子颗粒不太好 可能要降低开卡标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