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有深圳做单片机的朋友吗?有偿求助

楼主(2020-04-10):
帮别人做个产品,板子上有个8脚无字ic,应该是单片机。
大概功能:1个脚是5分钟定时器,还有一个脚负责led闪烁指示,一个脚是按键开关,还有一个检测输入的高低电平。

直接抄最方便,抄不出来就重写一个

谁能帮个忙

网友:
听起来很简单的,这种功能51都能做吧

网友:
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网友:
如果不是高仿产品,随便一块最简单的单片机和几行代码就能搞定了。

网友:
逻辑简单明确,当然是重写更方便更快

网友:
这种玩意怎么感觉一个初学者折腾几天也可以写出来???
那还求啥自己写得了,反正简单工程你也不可能出价很高的,出高了你也亏,但是没有一个好的报酬我记得那些专业代做是不愿意接的。

网友:
几毛钱的单片机就可以了啊

网友:
从楼主描述来看功能很简单,不妨将功能需求告诉大家,应该比较容易完成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真没弄过单片机

网友:
不是深圳的不敢说话

网友:
是呀,不是深圳,不敢说话的

网友:
好多不是深圳的坛友跃跃欲试咋办

网友:
如果不用记忆功能的话可以用OTP的单片机,如果需要记忆功能要用FLASH的,我这边有货,也可以代开发程序。坐标坂田,有意联系QQ595953427。

网友:
10多年前用PIC12F508做过一个小项目跟这个很接近
后来烧了几次也就几百个芯片,收烧写费1块1片,然后那边嫌麻烦买了个编程器。

网友A:
我之前给一个哥们做了个花样点灯,每个灯亮度ke调,,,收了几百块,,
那哥们的板子有好几个硬件重大bug,,
还去给他分析硬件问题,,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给一个哥们做了个花样点灯,每个灯亮度ke调,,,收了几百块,,
那哥们的板子有好几个硬件重大bug, ...

每一个都用PWM来驱动?
应该是定时器模拟 吧?

网友:
ID就是QQ,我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