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复一个旋钮

楼主(2020-04-10):
暴力碎了,试试能不能用

楼主:
不知道强度怎么样

网友:
用个木块~钻个孔  把螺母套进去~~岂不是更美

网友:
想要强度,就直接用哥俩好,把里面灌满,强度立即就上升一个等级
当然也可以用粉末填充一层,之后滴入502,再填充,再滴502,强度不比原装的差了

网友A:
破成这样,不知能用几次呀,我原来有个滚筒洗衣机的一个门开关也是用胶粘过,都用不多久,虽然原厂要50元也没办法。

网友:
找一块木头加工成差不多形状,然后压入金属套胶水粘住。

网友:
碎得真彻底呀

网友:
内圈加一圈铁丝拧紧固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成这样,不知能用几次呀,我原来有个滚筒洗衣机的一个门开关也是用胶粘过,都用不多久,虽然原厂要50元也 ...

原厂50那还不如定制一个全铝或者全铜的

网友:
可以去修古董了!

网友B:
不知道管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管用多久

用一天算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