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冷门货,神牛摄影补光灯

楼主(2020-04-10):
神牛, 全照

楼主:
外观 外观 zsbd

楼主:
大卸八块。。。。

楼主:
开始分解, LED灯带

楼主:
DCDC,一个调色温, 一个调亮度

楼主:
MCU控制芯片,好像是中颖的

楼主:
不知名的DCDC。 调光调色用。 拆解完成。。。。。

网友A:
怎么没有锂电池呢、多大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锂电池呢、多大容量的

锂电 7.2V, 2500mAh。 没拍

网友:
有点像液晶显示器背光板结构,楼上说的电池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外供电。

网友:
就这玩意卖100多,,....真是暴利

网友(2023-12-16):
用着咋样,准备收一个,就是功率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