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私人云电脑-使用 HP N54L装ESXI 6.5玩虚拟机

楼主(2020-04-10):
2020年4月10日
找到了2台N54L 服务器 一台折腾了黑群晖半洗白了 用了一年了 还有一个闲置了 好久了。
最近要调试个十几年前写的编的财务软件 需要用到Windows 2003和SQL SERVER 2000 (不是不支持高版本的 只是SQL SERVER升级容易降级麻烦。虽然我已经折腾了一个 windown Server2019的服务器了,还是尽量和客户那边保持一致吧,毕竟版本不同有的SQL语句还有一点点差别。)。

就想起来折腾折腾这台闲置的服务器了。
打算把内存升级到16GB 配上2个2TB的硬盘 玩玩虚拟化了。
开始打算安装ESXI 7.0的  结果安装一半提示CPU 不支持。 一千只羊驼路过。
又找了半天 找到了6.5的版本 的ISO 文件 用软碟通写入U盘 设置U盘启动 很轻松的就安装结束了。安装教程网上到处都是 就不写了,基本都差不多。
找个win 10的电脑 先进入路由器里,把服务器的IP地址找出来 DHCP里设置成固定IP (个人不太喜欢设置静态IP,以后迁移麻烦 。再说我记性也不好 忘记IP麻烦)
之后在浏览器输入地址
wechat_upload15865232375e906c657be99
wechat_upload15865227145e906a5aec943
这里内存还显示8GB 还有8GB在路上 过几天装上。
wechat_upload15865227945e906aaa3135e wechat_upload15865227955e906aab71910
设置好存储 并且将win2003和SQL Server的ISO文件传到服务器上。
再按向导建立了个虚拟机 2003嘛 就给个1核1G内存够了。多了也浪费。我还打算折腾其他虚拟机呢。
映射好ISO文件 就开始漫长的等待。
这虚拟机安装系统就是慢 花了整整2小时才折腾好。当然其中包括午睡40分钟。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顺利的 无任何意外发生 除了慢之外。
安装过程没截图 就直接上安装好的吧。
wechat_upload15865231475e906c0b1d89a
wechat_upload15865231485e906c0c2c61c
wechat_upload15865231495e906c0d2fccd
wechat_upload15865231505e906c0e202cf
wechat_upload15865231515e906c0f2b361
测试了一下连接 正常。 回头做个端口映射 可以远程访问了。
wechat_upload15865232385e906c66962ea
安装成功 和群晖的放一起大小一致也不错。

2020年4月11日
安装了win10 作为远程访问的桌面用
wechat_upload15865798625e914996ce7ea
wechat_upload15865798635e9149975fa7b
开始搭建winXP的远程编程平台,其实也可以直接在2003下开发。这次纯粹是好玩
wechat_upload15865798845e9149acefce1
安装了XP后发现有蓝屏现象  算了不折腾了 就直接再2003下搭建环境吧!

楼主:
这2服务器就不玩性能了 毕竟低功耗的 CPU风扇都没有的。  够用即可。 以前的程序是VB6写的 用了10几年了 我一直在维护所以程序运行还是正常。
由于客户是特殊单位 上云服务器是不可能的了。虽然我的程序也能支持云

网友A:
我也碰到esxi不支持老CPU的情况,只能说,店大欺客,谁都不用的时候自然会都支持了。用微软的虚拟化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esxi不支持老CPU的情况,只能说,店大欺客,谁都不用的时候自然会都支持了。用微软的虚拟化也行的 ...

其实也没啥的 新系统不支持老硬件可以理解。
毕竟时代在发展嘛
我现在不玩Windows的虚拟机了,主要玩了10几年了,现在单位都是用 windows 的vmware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没啥的 新系统不支持老硬件可以理解。
毕竟时代在发展嘛
我现在不玩Windows的虚拟机了,主要玩了10 ...

服务器虚拟化不要用吗?10年前,虚拟化才刚刚兴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虚拟化不要用吗?10年前,虚拟化才刚刚兴起呀

对的, 因为当时我们单位有不少程序是是要在DOS和WIN98下运行的。 市场上没有能找到驱动的机器。 那时候用的是VirtualPC2007 。 后来发现那可以装windows 2000 server。单机编程调试特别方便。

那个财务2009 就是我们公司的财务软件的虚拟机

楼主:
2003主要用作VB编程 装了SQL server 2000
试了一下 安装顺利 做好端口映射 直接用远程桌面登上去使用 速度还凑合吧, 毕竟这个服务器本身性能也一般

找了个以前编的小程序运行运行 , 不错 运行正常。
VB开发环境算搭建完成了。

楼主:
昨天内存到了, 装了上去 服务器算有16GB内存,这样虚拟机可以开大一点内存了
远程登录win 10 虚拟机 来管理 Esix 也能用 。
就是速度慢了一点
WIN 10 下暂时也没安装啥软件 , 以后再折腾吧
我一共就折腾了2虚拟机, 下次可能会折腾个linux的吧

楼主:
云服务器平台搭建完毕 设置好V-P-N 远程连接到公司,
这样即使在外地没有电脑 随便借个能上网的电脑 也能远程连接云服务器进行工作 调试程序了。

网友B:
N54L已经出了, cpu太弱了,还不能更换,原来当nas还可以,虚拟化的话,性能不够多开VM,esxi本身还消耗一定内存和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N54L已经出了, cpu太弱了,还不能更换,原来当nas还可以,虚拟化的话,性能不够多开VM,esxi本身还消耗一 ...

嗯 性能是差了一点点 , 不过运行个老系统还是可以的。

网友C:
这玩意能不能运行vm15创建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能不能运行vm15创建的系统

我这个不能 需要先转换成12的 试了一下导入个苹果系统 失败了,回头试试windows

网友D:
装esxi ,宿主机性能还是要高一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esxi ,宿主机性能还是要高一点才行

嗯 这个主要还是玩玩。做个试点,因为我打算7*24小时开机 也不希望机器功耗太高。加上我搞开发对机器性能要求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