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直流减速电机波箱

楼主(2020-04-10):
为了DIY电动螺丝刀,买了个减速电机,拆开看看

直流370电机

电机直径24mm

轴4mm

M2螺丝
拆下螺丝,看到内部是金属齿轮

上下双层

拆下第一层,下面一层还是3个齿轮

目测没什么磨损

里面还是比较干净

重新上点油

转一转,涂抹均匀

下面借用卖家照片,

总体感觉做工还行,现在正在设计电路,等电路做好再发帖吧

网友A:
嘿,占二把交椅了。几元?
电机多少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占二把交椅了。几元?
电机多少W?

8块钱
功率太小,估计2w吧

网友B:
碳刷不耐用的。没用,再贵金属都白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刷不耐用的。没用,再贵金属都白扯

我觉得像是短时间用,金属电刷只是小功率低电压,碳刷虽然大功率,但是也只能短时间用,无刷电机最耐用,有些发热小效率高可以长时间用。

网友A:
功率小么?一般550电机。高档除外。印象中,10元多点可以买到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小么?一般550电机。高档除外。印象中,10元多点可以买到更好的

体积,做工,配套波箱,你说的550没合适的

网友C:
做个硬扭电动螺丝刀,估计转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硬扭电动螺丝刀,估计转速不高

是的,这种电机波箱,没有太合适的。速度上来了,扭矩就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