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W2102B示波器拆解

楼主(2020-04-10):
LW2102示波器 收回来就不亮级机,拆来后内部特别脏,清洗后还可以,通道内有两处维修痕迹,检查后插电试机,啥也没有。开始修电源,修好电源顺便加了一个电源指示灯。通电后亮屏,其他什么也没有了。两个事,收来230元。有坛友能修的话拿去自己修不包邮l了。哪位坛友帮忙指导维修好也行。修好有偿。

网友A:
不错,有能力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能力的上

谢谢还没上完图片你
图片太大  坛友用什么压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没上完图片你
图片太大  坛友用什么压缩

windows自带的画图打开,另存为jpeg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没上完图片你
图片太大  坛友用什么压缩

用光影魔术手,打开以后点另存为,就可以选择图片大小了!

网友:
先排除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自带的画图打开,另存为jpeg格式,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楼主:
现在问题是面板上不亮灯  什么也没有怎么修

网友B:
LW2102示波器:有些地方生锈了,使用环境比较“潮湿”造成的!

网友C:
100M双通道不错,修好有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双通道不错,修好有得玩了

是呀  我的下功夫去修

网友D:
看样子是进水了啊。这个修起来比较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是进水了啊。这个修起来比较难啊。

好像有点进水

楼主:
没有思路  怎么维修 哪位大师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W2102示波器:有些地方生锈了,使用环境比较“潮湿”造成的!

南方梅雨季节,应该搞些个干燥剂

网友E:
看起来有进水,主板照片也没上,看进水位置下方主板上那片大芯片管脚可有腐蚀,还有内存管脚检查一下,要是主板真进水的话,查起来比较麻烦,主要是查断线,有些芯片得取下来才能量过孔通断 。

网友(2021-09-30):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有进水,主板照片也没上,看进水位置下方主板上那片大芯片管脚可有腐蚀,还有内存管脚检查一下,要是 ...

同款我的开机进不能进界面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