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C6108V9能不能刷Linux系统

楼主(2020-04-10):
有没有高手知道华为EC6108V9这机顶盒能不能刷Linux?想用安装pi-hole,有知道的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用源码编译,跑个Ubuntu

网友:
本来就是linux,如果你显得慌可以自行编译一个纯linux 不过到时候你就比较脑袋疼了 因为还要编译一堆驱动 接口 否者连接电视无显示,因为gpu没驱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