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步步叙述自己动手拆换养身壶发热盘,简单易学

楼主(2020-04-10):
    去年在TB上拍的养身壶,平时使用次数不多,一直闲置。最近拿出来用,显示“E1”故障(壶故障),不工作。拆开壶检查,是发热盘坏了,花20元包邮拍了一个。到货后,自己动手拆换。下面是拆换过程,供坛友拆修时参考。
1、检测
养身壶外貌,没怎么用,成色很新:

壶底,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中心插针与第三环之间的电阻127.6K,这是内部测量温度的NTC电阻值,是好的: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第一环与第二环之间的电阻(电热丝),为无穷大,内部断路:

2、拆解
动手拆,先用大拇指扳开手柄盖板:

卸下手柄后,内外贴上位置对齐标示纸条(便于安装还原):

卸下底壳三颗固定螺丝:

取下底壳:

底壳上的插座,接线功能见下图:

再卸下基架上三颗发热盘紧固螺丝:

移去基架,看见内部元件分布:

用万用表测量电加热管两端,阻值无穷大:

将底壳插座上的插线拔掉,取下发热盘:

玻璃壶底的耐高温硅胶密封垫圈,不要扯下它,保持原位,便于安装回去:

3、将旧发热盘上的元件拆下
松开NTC测温电阻的铠装固定螺帽,取下它,注意那个硅胶密封垫片不要弄丢了,不好配:

下面是温度保险,型号RY216,温度21610A/250V,是好的:

突跳式温控开关,型号KSD301,常闭,12510A/250V

测量一下温控开关,有线阻0.2欧姆,是好的:

再次测量旧发热盘,阻值无穷大,内部电热丝断路:

4、更换新发热盘
下面是新拍的发热盘,材质304不锈钢,800W/220V,直径13厘米,有测温电阻孔:

新发热盘背面,采购时,一定要注意结构尺寸相符,不然安装不上:

测量一下,电热丝阻值59.3欧姆:

根据实物,绘出壶身电路图如下:

一一对应,将旧发热盘上的元件安装到新发热盘上:

固定发热盘时,遇到问题,螺丝柱位置有一些误差,只好在基架上扩孔后安装:

装好后,先盛冷水1小时,看看漏不漏(如有渗漏,就需要小心加大发热盘那三颗固定螺丝的上紧力度)。不漏后,通电烧水:

当地海拔约500米,97度,水就开了:

结束语:
       养身壶换发热盘不复杂。主要在于市售发热盘的尺寸参差不齐,往往有一些误差,需要扩孔,才能安装到位。由于是玻璃壶体,要十分小心,固定发热盘螺丝的力,小了会漏水,大了担心玻璃壶损坏。要掌握好力度。
      谢谢观看,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配件能买到就不是大问题,有烧水壶一体的,发热盘拆不了的,就没法换了。

网友A:
请教LZ,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养生壶,新的放了2年,现在插电后按键没任何反应,有密集的滴滴滴滴的小声音,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非常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LZ,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养生壶,新的放了2年,现在插电后按键没任何反应,有密集的滴滴滴滴的小声音,不 ...

这种情况,只有拆开控制基座检查一下,先看看电源电路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家里有一个养生壶 瓶身爆裂了,想去换一个,结果单瓶身就差不多和新的一样价,直接换了一个新的,

网友:
谢谢分享,配件密封是件麻烦事

网友:
这么多保护没坏,发热盘烧坏的可能性不大。

水开100度,此水壶只适合平原地区使用,不到100不算开。
高海拔地区应该使用电水壶,那种蒸汽触发的比较准确。

根据本人的使用经验,E1错误是没有温度探头,底座并不具有发热盘检测功能。
lz的经验不可信,容易误导。

上图为证。用指针万用表模拟热敏电阻温度探头,没有加热盘,也没有错误。

用指针万用表模拟热敏电阻温度探头

用指针万用表模拟热敏电阻温度探头

拿掉万用表,无温度探头,错误E1。

拿掉显示E1错误。

拿掉显示E1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只有拆开控制基座检查一下,先看看电源电路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

现在我拆开了,滴滴声是蜂鸣器响,很小声。请教下一步该怎么检查?

网友:
拆的挺干净,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拆开了,滴滴声是蜂鸣器响,很小声。请教下一步该怎么检查?

检查
2处电解电容电压,是否5V以上。如果不足,检查1电阻是否正常,4电容是否正常。

3处电解电容电压,是否5V 或3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检查
2处电解电容电压,是否5V以上。如果不足,检查1电阻是否正常,4电容是否正常。

报告,2处电解电容电压3.2V,3处电解电容电压1.7V,检查1电阻46.5欧(在线测),4电容拆了测,发现万用表电容档不动了,很少用貌似要有个配件才能测,但找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报告,2处电解电容电压3.2V,3处电解电容电压1.7V,检查1电阻46.5欧(在线测),4电容拆了测,发现万用表 ...

电压不足,应该是红色CBB电容容量减少了,换个试试,可以用风扇电容代替,这个1μ的,1.2μ也可以用。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足,应该是红色CBB电容容量减少了,换个试试,可以用风扇电容代替,这个1μ的,1.2μ也可以用。 ...

谢谢,我拆CBB电容下来触碰220V,果然没火花,寻找配件中

网友:
这种发热盘容易坏不知道为什么,连续修过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足,应该是红色CBB电容容量减少了,换个试试,可以用风扇电容代替,这个1μ的,1.2μ也可以用。 ...

拆了个电脑电源里面的105K,换上修复了,再次感谢!

网友(2020-07-05):
一般都是温度保险坏,还没有碰到发热盘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