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续上一个贴子,感应加热修复t12焊头

楼主(2020-04-1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142
经过论坛里的朋友指点改了线圈  换了36伏的电源
电源是用一个电瓶充电器24v和一个12v开关电源串联的勉强可以化磷铜焊条了    打算用以前25瓦的内热烙铁头  这个烙铁头是纯铜的    我这个感应加热加热铁还算快  要是铜就不行了  所以中间不少没有拍照  怕不成功   那还发什么帖子  呵呵      最后勉强焊接上两根

纯铜加热不了   我用的936费头子  截断套在25瓦的烙铁头上来加的热    勉强焊接上了  之后把936多余的地方打磨掉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还算满意 就是感觉烧的火候不到  怕以后用用的掉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纯铜的烙铁头  上锡好  就是不能长时间烧要不氧化太严重    焊好了上电 感觉非常好  是我想要的效果

这个用12伏电源供电就非常好牛了  感觉比原装热的还快   这个这个手柄是年前做的一体的就是为了携带方便

另外说一下t12这个烙铁是真的很牛 我这来回的烧不下10次每次都是头都是红彤彤的才拿出来   就是焊上以后都没有想到它还能用    用表一测还是8欧  真牛

网友A:
你的意思936头子在感应圈里不发热?

网友B:
随便用多根铜丝绕一个就可以,不需要铜管,直径绕小点效率高,功率也不需要太高70w就可以变红了,焊接总是对不准比较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936头子在感应圈里不发热?

纯铜的加热效率不比磁性金属的高,好慢的。一般正规的936头子,是有铁质镀层的,所以加热还可以。

网友:
这个用焊炬比较方便吧

网友C:
加热线圈离电容那么远干啥?越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936头子在感应圈里不发热?

936头子热  我比较喜欢纯铜的  用936头子套在纯铜头子上加热的  知道把936多余的打磨掉  漏出纯铜的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用多根铜丝绕一个就可以,不需要铜管,直径绕小点效率高,功率也不需要太高70w就可以变红了,焊接总是 ...

我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用铜线绕的时候线圈热发热严重   导致板上的焊锡都化了   控制电流也不大2安左右  加热到10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线圈离电容那么远干啥?越近越好

是吗  不知道呀   我的先前的板子烧坏了  所以就加了一个板

网友(2021-04-11):
朋友  你的线圈改成了什么参数   我这遇到你这种问题    线圈内径多少  多少圈?  多谢

网友:
朋友  可以指点下线圈改成了什么参数吗 多谢了

网友(2022-04-16):
感应加热会不会烧坏了烙铁头里面的电热丝?

网友:
用一号电池芯加12伏焊这个不知多爽,

网友(2023-02-09):
据说这东西,辐射很大的样子,偶尔用一下没问题,不建议多用,毕竟身体更贵重

网友D:
T12不用控制板直接24v电源,头子烧红后能不能焊住?

楼主(2023-03-18):
引用 网友D:
T12不用控制板直接24v电源,头子烧红后能不能焊住?

能  我看论坛里有人这个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