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德国HBO螺距焊机 修复并尝试改为电池电焊机

楼主(2020-04-10):
二手淘来一个德国螺柱焊 因为也是属于电容储能焊的一种 和电池点焊机 一样 所以迸发了想改成点焊机的想法

拿来机器有进水痕迹 外壳变形严重 拆开用吹风机吹了1个小时 太阳晒了几个小时 然后在开始维修

目测主板上一个5脚集成电路ITS410E2 脚断裂 电容被散热片螺丝磨损导致破皮(厂家设计缺陷?) 有短路放电烧黑的痕迹 先把电容用硅胶做了处理  然后串了100W灯泡(怕放爆竹 原来弄怕了)通电没反应 一路查过来 发现220V 经过负温度电阻到桥堆后分成了两路 一路进入了TDA4605-2驱动的MOS   另一路到了L4981B驱动的MOS 先检查mos 就发现TDA4605-2驱动的mos管IRF740管脚炸裂  另一路 L4981B驱动的mos也同时测量了 没有短路   740用了拆机的12A600V 的mos 比原装更好 更换后再次串灯泡开机 测量这一路的变压器次级两个滤波电容分别有24V和8V了 在测量 另一路L4981B 次级竟然没有一点电压 怀疑 L4981B坏 查资料 看线路板 发现这个管子旁边还有小集成电路 然后接到光耦通到主板 是不是主板送信号来这个才会启动 先不管了 等网上买ITS410E2(卖家介绍现在是BTS410E2 完全通用)到货 换上在接上主板在测试

到货安装好此原件 装上主板 吧调压调到最低 开机 测量大电容电压有电压40V多一点 在调节电位器 最高可以到201V 看来主板电源板都没问题了
准备装回去 发现电容底下的锈迹   为了清理干净 干脆电容面板 全部拆开了 才发现面板输出接的大功率二极管 130V 800A的 也被物理损坏 断了脚 完全不通 外来好奇 里面到底是什么结构 把它拆了 艰难的敲掉固定引出脚的玻璃还是什么胶 太结实了 里面还像也没有什么呀

没办法只有再次下单购买二极管 找了很多家 价格都比较贵100多到200多 后面发现有拆机的70 但看图片又和我原装商标都不一样 卖家也说有假货 不敢买了 干脆找更大电流的吧 搜了200A二极管 300A二极管 终于下单购买了IR的300A 800V的 没想到买回来才知道 大了很多 屁股也粗了很多 根本没办法装在原来孔里面 只有明天想办法改了

原机光焊枪的价格都在5000-6000元 为了测试机器 没有焊枪怎么办 国产焊枪便宜 但控制接口完全不一样 这个用了12针航空插座 用了11根线 看着都头大 没办法 对照主板 把控制口每根线都画出来 才知道起什么作用 才能测试了 花了几个小时 终于画好了 但看着图 接口信号太多了 没办法研判 这个时候仔细看机器发现机器上面航空插座上面还有插头在上面 我把插头拆开 通过焊接痕迹 发现12针 其实只用了5根针 其中两根针还是短路线 应该是告诉主板焊枪接上的信号反馈 还有三根线通到焊枪里面 在查看这个机器的说明书 发现这个机器有检测焊枪是否支撑脚放在焊接件上的功能 这就好办了 三根线 一根是24V 另两个都是信号输入的 应该是一路检测支撑脚接地信号 另一个就是开关启动信号线 但如何区分了 好办 这个机器接地线其实是接在电容正极上面 主板地线对电容电压是24V 电容两端是40-200V 我把其中一根信号线接万用表负极 另一个接电容正 测量没有任何电压 然后在测量另一个信号对电容正 有24V 说明这个脚是检测支架是否放在焊接件上的信号 因为焊接地线也就是电容正极 之前第一个信号接上插座输出的24V 就是启动信号了

电源板

主板

主板上坏的零件

大功率可控硅

面板

德国电容 测量了容量还有 内阻也才0.几毫欧 一共三个并联

损坏的二极管 拆开内部图

两个二极管对比

手画的接口图片

待续 等我买来点焊机线 接上信号线在测试点焊效果   明天先想办法怎么改装装上这个二极管

网友:
好,等你更新。。

网友A:
这玩意焊点黑 高压 火花还大  小心电池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焊点黑 高压 火花还大  小心电池爆了

这个可以从40v-200v电压无极调节 调到最小40V  应该可以焊电池吧

网友B:
骚版的100M打赏后直接封顶了。请问这二极管为何这么贵?原理图中的可控硅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牛掰,前排围观加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骚版的100M打赏后直接封顶了。请问这二极管为何这么贵?原理图中的可控硅是什么规格的? ...

进口品牌SEMIKRON的 大电流130A 高电压800V  虽然标注130A 但手册写了10毫秒时间最大允许2500A电流 内阻也才1.3毫欧 国产的200A 全新的虽然便宜 但找不到手册 也找不到介绍 估计远远达不到瞬间允许2500A电流的能力 还是找了一个IR 300A的代替

补充内容 (2020-4-12 23:16):
可控硅没有看到具体型号 只有一个品牌在外面

网友:
40V  点焊电池  电压抬高了吧  你确定你的电池能承受那么大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
螺柱焊机是改不了锂电池点焊机的,因为前者电压太高,点焊机电压一般是几V很低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从40v-200v电压无极调节 调到最小40V  应该可以焊电池吧

锂电池点焊机一般是2V-10V电压。你这电压太高太高了,焊锂电池极其危险的,小心把电池直接搞爆炸了!!!

网友D:
这个厉害。收藏等更新 顺便看看改造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厉害。收藏等更新 顺便看看改造效果。

今天测试了 火花太大 不适合焊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点焊机一般是2V-10V电压。你这电压太高太高了,焊锂电池极其危险的,小心把电池直接搞爆炸了!!! ...

是的 火花太大了 不合适

网友:
这都是给钢板上焊螺柱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从40v-200v电压无极调节 调到最小40V  应该可以焊电池吧

焊电池都控制在4v以下

网友(2020-05-10):
电容储能焊机很贵,我公司买国产焊王的都要5K多 结构跟这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