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求可以开SM2246EN AA 芯片海力士H27QFGDYEB4R主控

楼主(2020-04-11):
求可以开SM2246EN AA 芯片海力士H27QFGDYEB4R主控

网友A:
2246en支持这个闪存,开不了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支持这个闪存,开不了都有问题。

谢谢 大神 大哥 指教 指点 我现在的问题是 我使用的主程序里面没有相应存储芯片型号 芯片海力士H27QFGDYEB4R 所有的试了一遍 又是个可能相近的 出现错误31. 其余的不是错误02  就是错误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支持这个闪存,开不了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神 大哥 指教 指点 我现在的问题是 我使用的主程序里面没有相应存储芯片型号 芯片海力士H27QFGDYE ...

开卡不需要一模一样的型号,只要闪存ID相同就能开。不需要手动选型号,点击AUTO随便挑一个。如果没有可选,赶快换软件,防止浪费时间。

网友:
自己动手改一个不就完了

网友:
自己动手改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
1225C的这几个固件能开,试一下就可以

网友:
AUTO自动识别型号啊 标的不一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