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两种保护板有何不同。

楼主(2020-04-11):
准备用在3串18650上做保护用。
有芯片的那个带平衡充吗?

网友A:
第二款用的是单IC方案,可靠性高点。但第一款电流大点。
我用这款,和你第二款主控IC相同,但增加了电池充电均衡电路(平衡充)

网友:
不叫平衡充两个都不带均衡功能,第一个用仨dw01做保护电流20a,第二用3串
保护ic电流10a,第一电流大便宜,第二电流小贵,楼上总结的不错,用的保护板也比你挑的两款好,电流同样不大10a 但带三路40hma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款用的是单IC方案,可靠性高点。但第一款电流大点。
我用这款,和你第二款主控IC相同,但增加了电池充 ...

链接发我 如何确定这个东西有没有均衡充。

网友B:
我有一点不明请教:为什么大家都对平衡充这么在意?对普通电池充也有几百毫安吧,到了某节电池充到4.2,分流也只有50毫安,其实对这节电池还是在大电流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点不明请教:为什么大家都对平衡充这么在意?对普通电池充也有几百毫安吧,到了某节电池充到4.2,分流 ...

电池个体差异会造成电压不一定相等,但是差异不会太大,充电初期中期会是大电流,电池差异在单体满电之前不会导致某单体过充,比如 3.8  3.6  3.7,到末期进入进入恒压阶段由于电池总电压接近充电电压充电电流会大幅下降,这时3颗电池电压假定4.2 4.0 3.9,充电电流已经几十ma,4.2那路就会并联分流电阻进行分流,4.2那路电压就基本不会再上升,只 4.0  3.9两颗电池继续补充,待4.0那路电压达到4.2也启动电阻分流,只充3.9x那颗,直到3颗都达到4.2。均衡电阻只在充电末期启动,初中期不启动(启动也没用)。均衡电流的大小电阻的取值要看电芯容量,确保在充电末期均衡电流最大分流能抵消恒压阶段的最大充电电流实现充电均衡。所以匹配才是关键,不是随便一个均衡板就适应所有容量电芯。有的带放电均衡的会比较三颗电芯电压差异,只要不一样就去均衡,这种对于大电流放电基本没什么意义,均衡电流远小于放电电流就没什么意义,但是聊胜于无。真正好的保护均衡板是能量转移均衡板,均衡电流很大,高电压电池会通过dc-dc电路将能量转移到低压电池,就算拆去一粒电池都能补偿过来,如果严格匹配特性高度一致的电池组其实可以不要均衡板,双胞胎多胞胎什么都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个体差异会造成电压不一定相等,但是差异不会太大,充电初期中期会是大电流,电池差异在单体满电之前 ...

高手出现了,又学到了好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