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太阳能板,论坛火热的感应灯

楼主(2020-04-11):
什么都被你们拆完了,偶就来拆这个感应灯的太阳能板吧……

——————————————————

太阳直射下的电压:

——————————————————

靠近玻璃窗(无阳光照射在玻璃窗)的电压:

网友A:
2块这么大的板子给800ma的电池充电还可以。1块板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块这么大的板子给800ma的电池充电还可以。1块板太小了。

他没有测试这个板子的短路电流   实际7mA都不到  想冲锂电池不太可能  很多充电宝都是这样的  根本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没有测试这个板子的短路电流   实际7mA都不到  想冲锂电池不太可能  很多充电宝都是这样的  根本没用 ...

那你就直接上图给出电流测试图啊,别在这里想当然

网友:
短路电流才是重要参数的。。。电压就是大阴天也有的

网友:
实测电流能到60,反正还行吧,

网友C:
给你个参考值,一般业余的太阳能板,每平方分米大约1w,当然好的有2w左右。太阳直射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参考值,一般业余的太阳能板,每平方分米大约1w,当然好的有2w左右。太阳直射下。 ...

这个是需要按电池裸片面积来算的,而不能按封装后的尺寸来估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他没有测试这个板子的短路电流   实际7mA都不到  想冲锂电池不太可能  很多充电宝都是这样的  根本没用 ...

已经测试过,晴天正常直射阳光,对自带电池的充电电流60~65mA,隔着双层玻璃窗则是32mA左右。测量方式万用表直流200mA档,电池电压3.35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他没有测试这个板子的短路电流   实际7mA都不到  想冲锂电池不太可能  很多充电宝都是这样的  根本没用 ...

测试数据:
室内照度:

室内短路电流:

室外照度:

室外短路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数据:
室内照度:

赞,详细评测,800毫安电池差不多了,价格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测试过,晴天正常直射阳光,对自带电池的充电电流60~65mA,隔着双层玻璃窗则是32mA左右。测量方式万 ...

有几十毫安那还能凑合充的进  但是我拆好多充电宝 面积和你这个差不多大   我在太阳下测电流就十毫安不到  所以我感觉充一个几千毫安的充电宝明显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数据:
室内照度:

点赞一个呵呵哒

网友:
不错不错,卖家标注是0.9W的板子,看来还行

网友:
总觉得,这类的灯,除非白天全是大太阳,否则电池永远充的不够晚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