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路由蹭网和两个路由搭配蹭网的速度和延时对比测试

楼主(2020-04-11):
在自己家模拟了一下两种蹭网模式,对比测试一下蹭网效果,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用处。
测试时,从隔壁网络中拷贝电影到本地电脑,同时ping www.baidu.com,明显看到模式一比模式二速度慢、延时高。

网友:
ceng网推荐5G中继信号,2.4G就自己用

网友:
电脑网线直连桥接的路由器更好

网友:
楼上的方向是对的。
其实可以一个双频路由来蹭网,不过建议蹭网用2.4G,5G自己用。因为2.4G的穿墙能力比5G强好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分享。双频路由确实有这样的好处,一个路由当模式二的两个路由使。

网友A:
楼主这玩法不对。
模式一:nat-nat
模式二:nat-nat-nat

就能让它们都桥在192.168.1.1下边吗,这套娃nat也太难受了。

模式一慢是因为842n有300M,20mhz就减半了,中继再减半,这时协商最高只有72M了。连电脑会更进一步影响吞吐量。
模式二走网线就就避免了wifi的干扰,所以快点。但绝对超不过72M。
最好还是楼上说的,双频路由桥接。尽量减少n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玩法不对。
模式一:nat-nat
模式二:nat-nat-nat

这才是正解,也许楼主爱玩俄罗斯套娃应该用带功放的双频路由桥接,尽量用5G,只有2.4G的话,一般错开信道就好,不要固定在20MHz。

网友:
2.4g蹭网  5g开启wifi 这样才对吧

网友:
我觉得主要还是无线部分的原因,一是接收发送接收发送,二是接收发送

网友:
我用的硬改成的WR802

网友:
我是K2P开2.4G蹭邻居,发射5G自用,基本上能把隔壁垃圾百兆水星网速跑满,而且连续通电几个月不用管

网友:
我这边是小区,路由器太多了,2.4G中继5G发射不如5G中继5G发射。很多家庭根本不知道双频路由器中5G的意义,仍然是连接2.4G。

网友:
2.4G同时中继与发射,一个干两个的活,撑不住,视网络状况分配,信号好的情况下,都用5G是延时最低的,5G的延时能接近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