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显示图片

楼主(2020-04-11):
就2个文件,

2019年,据说是最困难的一年

朱军显贵的一年

这个液晶还是不如电脑或者手机屏幕效果好

这是一个图标,是经过2倍放大的,以为不放大太占内存,因为我是一次性读取的

色彩上和原图还有差异

但是总算可以显示图片了

网友:
其实,慢慢的,每天学习1点点

网友:
用什么主控驱动的?

网友A:
仰视大佬,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我在学习STM8 头疼  寄存器太多了记不住
你是不是把老王家的屏包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仰视大佬,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我在学习STM8 头疼  寄存器太多了记不住              ...

哈哈,这个不是老王家的啊我只会arduino,简单傻瓜式的!

网友:
都鼠年了,还猪

网友B:
//文件格式转换
String getContentType(String filename){
  if(server.hasArg("download")) return "application/octet-stream";
  else if(filename.endsWith(".htm")) return "text/html";
  else if(filename.endsWith(".html")) return "text/html";
  else if(filename.endsWith(".css")) return "text/css";
  else if(filename.endsWith(".js")) return "application/javascript";
  else if(filename.endsWith(".png")) return "image/png";
  else if(filename.endsWith(".gif")) return "image/gif";
  else if(filename.endsWith(".jpg")) return "image/jpeg";
  else if(filename.endsWith(".ico")) return "image/x-icon";
  else if(filename.endsWith(".xml")) return "text/xml";
  else if(filename.endsWith(".pdf")) return "application/x-pdf";
  else if(filename.endsWith(".zip")) return "application/x-zip";
  else if(filename.endsWith(".gz")) return "application/x-gzip";
  return "text/plain";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格式转换
String getContentType(String filename){
  if(server.hasArg("download")) return "appli ...

这是什么啊,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