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焊接达人会焊接这种fpc座 psp的

楼主(2020-04-11):
有愿意帮忙的吗
有偿的的

8楼有补充长度图  两边卡扣已经断了
求指点迷津

多谢各位  本人已经购买了5个 在淘宝 0.5间距的 14pin
fpc座 自己尝试换黑色的
换不了 尝试去当地修手机
给点手工费
就不知道手工怎么样
谢谢各位

楼主:
我数针脚是14pin  至于间距实质看不出
有没愿意帮忙的
谢谢各位大家的关注与帮忙

网友:
热风枪,320度,风速60(视背面原件数量决定),再背面吹。锡膏使用中温180度的。

如果是正面吹,用焊油覆盖住座子,这样塑料不会融化

网友A:
换个上面的黑色卡扣就行吧,不用换整个座子

网友B:
目测是因为打开方法错误导致的损坏

不知道淘宝有没有这样的插座卖

如果黑色零件两端的没有损坏,可以直接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因为打开方法错误导致的损坏

不知道淘宝有没有这样的插座卖

已经断左了 谢谢关注
我想问这个间距是怎么测阿关键已经被我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上面的黑色卡扣就行吧,不用换整个座子

请问我应该买什么规格呢
求指点下

楼主:
补充一张图
这是两边都给我弄断了
一开始只弄断一边

网友C:
这种座子很容易吧,脚都在外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应该买什么规格呢
求指点下

我只是这么猜的,我没试过,具体行不行你还得自己确认,行的话,买个座子就行了,拆下上面黑色部分,装这个上面,我以前拆一个表的这个座子,那个黑色部分是可以拆装的,买个同型号的,我记得就是1mm和0.5mm两种吧,具体你再问淘宝客服,说出你的座子脚数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座子很容易吧,脚都在外面

请指点这种座子
应该怎么搜呢

楼主:
我直接用8/14得到=0.57左右
请问这是0.5间距的fpc吗

网友:
FPC连接坐 买个新的来吧塑料抠了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FPC连接器插座  目测应该是0.5的

网友:
1.这个座子可以全换,并不复杂,只是对手工要求较高,没玩过热风枪的,慎重;
2.白色底座没坏,可以只考虑换黑色的翻盖压条。黑色的翻盖压条可以小心取下,再仔细安装到PCB板上的座子上。同样要求手工。

网友D:
1.0间距的,很简单的自己焊吧,烙铁头细一点,0.8的锡丝,一个一个脚焊。0.5间距80pin的才叫痛苦
如只是翻盖脚断了可以换一个同样的翻盖不过要一点技巧。实在不行可以把盖子放回去,放好排线再把盖子推紧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间距的,很简单的自己焊吧,烙铁头细一点,0.8的锡丝,一个一个脚焊。0.5间距80pin的才叫痛苦
如只 ...

你看8楼图
应该是0.5吧

网友E:
修手机的人最专业,修电脑人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这么猜的,我没试过,具体行不行你还得自己确认,行的话,买个座子就行了,拆下上面黑色部分,装这 ...

换那个黑色的座  真的可以拆出来?
看图片 那个底座有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手机的人最专业,修电脑人也可以

群里你也经常帮我 这里也帮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