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从用了变频器+三相电机,觉得单相感应电机都是渣渣

楼主(2020-04-11):
想弄一个劈柴机。看了一下各种反馈,2800转的电机要3KW。还得双电容的。
要不然就得买带惯性飞轮的套装。弄下来上百斤了。

淘了一个单相220转三相220的变频器,二手,1.5KW的,200块钱。0.75KW的,100块钱。
再淘一个400W的三相电机。

用起来不知几舒服。能调速,带各种保护,正反转点一下就行。
最主要重量变轻了。普通排插来接电也没问题。

网友:
还学了技术了不是。

网友A:
保护?变频器和电机配套才叫保护。我估计变频器保护就几种, 变频器到电机线路中的,1 过流(负载电流过大,1.2倍电流3分钟。2倍电流2秒)。2 掉相。说个题外话,厂里有个22kw变频器,带动平常负载,几分钟后就保护,提示过流保护。查看电机完全无病,结果无意中发现,配电柜到变频器之间掉相,原来只有下端检测掉相保护,没有上段检测

网友:
这是三相鼠笼电机还是同步电机?

网友:
频率变化范围是多少?电机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护?变频器和电机配套才叫保护。我估计变频器保护就几种, 变频器到电机线路中的,1 过流(负载电流过大 ...

一般的变频器保护是很全面的,缺相保护,欠压,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热保护,有的变频器带PG卡还带有位置偏差过大保护,以及位置反馈信号保护等。而且变频器还支持自定义VF曲线调整,可以设置低频转矩提升等参数,即使在低转速上也能保持比较大的力矩

网友:
按你的用途,买个直流变频电机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变频器保护是很全面的,缺相保护,欠压,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热保护,有的变频器带PG卡还带有位 ...

谢谢解答!关键详细我也是不懂,给厂子里干活,我只能拿来用用,简单的接个线,看着说明书设置简单的参数,出了故障,看提示在找病因

网友:
我赞同楼主的观点。
仔细看下三相电机的原理图。交流磁场不停的旋转,带动转子转动。
比单相电容驱动的,依靠电容移相启动的强多了。
简直就是不朽的发明。
所以还是得感谢特斯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这电机就是他设计的,被称为最接近神的男人。

网友:
特斯拉,最接近神的男人,科技改变生活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