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的屏幕排线

楼主(2020-04-11):
谁能帮我想想这个排线弄坏了怎么办,可以直接连到屏幕上用鼠标控制吗

网友A:
换排线,或你自己会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排线,或你自己会飞线!

我有个想法,把手机连到屏幕上用鼠标控制

网友:
视频输出跟OTG功能好像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B:
只要有开usb调试就行

网友C:
听你的意思是屏幕触摸排线,想排线直接连鼠标?我听着是这个意思。连鼠标用otg线不是太老手机的应该都支持,再就是如果自己能飞那个线自己接,一共大概也就五六根九七根那样,你那个也不是全断,在就是换触屏,触摸排线和显示排线分开的一般触摸层都在外屏上,直接换外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你的意思是屏幕触摸排线,想排线直接连鼠标?我听着是这个意思。连鼠标用otg线不是太老手机的应该都支持 ...

我其实不想飞线,是想外接显示屏,用鼠标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开usb调试就行

没开啊,屏幕排线坏了,也开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你的意思是屏幕触摸排线,想排线直接连鼠标?我听着是这个意思。连鼠标用otg线不是太老手机的应该都支持 ...

兄弟,有好的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