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仿制论坛大神助听器,做个小盒子,并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20-04-11):
仿制论坛大神,制作助听器,效果很好,还有些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的
1.MIC使用过软线连接,并使用海绵减震,还是会有比较大的摩擦声
2.按照大神们发的双声道制作,会有比较小的啸叫,像是底噪的变音,不知道有没有做过双声道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全貌

全貌

MIC在中间格子,加海绵减震

MIC在中间格子,加海绵减震

按照这个做双声道,存在有点尖锐的底噪

按照这个做双声道,存在有点尖锐的底噪

网友A:
1.不建议用木质或者亚克力做外壳~摩擦共振系数太大~全木的可以上层漆减小摩擦噪音~亚克力虽然光滑但是震动频率偏大~!
2.电位器500K的话~输入电阻R5可以适当调大减小功率~C5电容调整改下频率~
3.拾音咪头最好用软质胶水固定~如玻璃胶~~不要晃动~!
也可以换个耳机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建议用木质或者亚克力做外壳~摩擦共振系数太大~全木的可以上层漆减小摩擦噪音~亚克力虽然光滑但是震动 ...

感谢建议,目前使用布袋包裹盒子,能减少一些摩擦声音,C5电容更换过100UF,低声啸叫任然存在,我制作两个,都是这个情况,MIC一个使用热熔胶固定,这个是塞在海绵中间,都会有较大的摩擦声,另外不同的耳机,放大效果确实不同

网友B:
想没有摩擦声,好像只有把咪头移到耳塞处4厘米处随头部晃动。或者把耳机改为一个听,一个装咪头;都可以彻底解决外壳的摩擦音。

网友:
既然是双声道制作,可以尝试一下用两个咪头,另外咪头使用屏蔽线延长,咪头和耳机背靠背安装。既能解决摩擦音,还能有立体定位感

网友:
确实木壳会比较大的杂音

网友:
啸叫一般都是设计不合理.音频的东西不是随便飞线跑线就行,电路都对,但走线设计的不合理就有.........
这就是为什么这东西得让会的人设计然后去花钱打板

网友C:
可能是布局不合理引起的,分别在R1、R7上并联300P左右电容可解决,且能抑制高音刺耳。
注意R5的选取,应使MIC电压在1.5V ~ 1.8V为最佳,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没有摩擦声,好像只有把咪头移到耳塞处4厘米处随头部晃动。或者把耳机改为一个听,一个装咪头;都可以彻 ...

好建议,对我这个电子小白,这个比较容易实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布局不合理引起的,分别在R1、R7上并联300P左右电容可解决,且能抑制高音刺耳。
注意R5的选取,应使M ...

感谢指导,回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建议,对我这个电子小白,这个比较容易实现,谢谢

感谢建议,完美解决摩擦声的问题

楼主:
经过几天使用,老妈非常满意,昨天晚上发现新的问题,老妈使用电加热的盐袋热敷退是,会有干扰的噪音,远一点就好了,使用金属外壳,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感觉上,耳机线靠近一点也会有这个声音,需要把耳机线换成屏蔽线吗?